请教 : 红外收发管如何选型?

楼主(2018-12-10):
  需要一对红外收发管,请教如何选型?
  需求如下 :
        (1) 体积小,重量轻(可以独立收发  或者 一体收发都行)
        (2) 通信距离1.5m. 目前考虑用STM8的IRDA直接编码收发
        (3) 价格控制在1块钱以内

  如何选型 :
       (1) 需要考虑波段?   对通信距离有和影响?
       (2) 通信速率 115200  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A:
发射管就选HIR204(850nm).
接收管可以随意些。可根据安装位置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管就选HIR204(850nm).
接收管可以随意些。可根据安装位置选。

太大了,  我期望能找到 0603 封装的 发射和接收管。
顺便问一下,波长参数怎么理解? 我这边找到几个 波长940nm 的0603红外发射管。不知道这个参数有何影响

网友B:
0603封装的做发射还可以,关键是接收的没法这么小,如果接收管对空间没有要求,那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03封装的做发射还可以,关键是接收的没法这么小,如果接收管对空间没有要求,那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

实在不行的话 ,接收部分可以大一点。
现在就是搞不懂红外的那些参数如何理解

网友:
其实如果空间不是特别紧凑,还是用TFBS4711这类的小体积的红外收发模组最省事,尺寸是6x3x1.9mm,也够小的了,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C:
1.5米,115200bps, 1元预算基本不用考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米,115200bps, 1元预算基本不用考虑了,呵呵。

普通的红外收发管   的通信速度  和 什么参数有关系?   我确实不了解,希望你能指点一下

网友C:
通信速率越快,对管子,特别是接收管的响应速度就有要求了。
而再加上距离要求,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将接收的信号放大、整形, 如果是分立的接收管,那还得额外增加运放,成本进一步增加了。。。

BTW,至少一般常见的遥控器接收头(3个Pin),一般只能做到2400bps 左右 的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速率越快,对管子,特别是接收管的响应速度就有要求了。
而再加上距离要求,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将接收 ...

我这边找到的这个亿光的接收,貌似满足要求的。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