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可以读取ICCID号,就是插上GPRS模块一直连不上网

楼主(2018-12-10):
SIM卡可以读取ICCID号,就是插上GPRS模块一直连不上网,换其他的SIM卡既能读取ICCID号也能联网?难道是这张开坏了?但时能读取ICCID,说明这卡不是完全失效,但是为啥一直连不上网?

楼主:
卡坏了?但是为啥又能成功读取ICCID号呢?

网友:
ICCID是SIM卡存储的号吧

楼主:
是的  SIM卡存储的,能读取,这样可以判断卡完全没问题是吗 但是为啥联网不了  CSQ 返回一直未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SIM卡存储的,能读取,这样可以判断卡完全没问题是吗 但是为啥联网不了  CSQ 返回一直未0,0

卡没问题不代表你没被销号啊,不代表你不欠费啊。

网友:
之前我们项目用物联网卡,MTK平台,无法上网。
但是用其他SIM卡,或者将这物联网卡放到手机上都是正常的。
后来让MTK分析知道SDK里面没有对一些新的物联网卡做支持,修改了下代码就正常了。

所以你这可能是类似的原因

网友:
让你的模块供应商升级模块,最近经常性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也做模块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类似的,同一张卡,有些城市能上,有些城市不能上,找运营商解决了。跟他们基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