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8-12-10):
请教一下LM2902第三个和第四个放大器这样接法的作用,是提高输入级的电阻??

网友:
密集恐惧症,路过,帮顶。

网友:
这图画的真操蛋

网友:
单电源供电下的双向检测?

网友:
这是人画的电路图啊 ?我还以为是涂鸦呢
关看懂你这电路 就得花十分钟,能不能每个运放都拆开画,画成放大电路 清晰的输入输出关系的样子?

网友:
分开画不行吗 看的都蛋疼

网友:
可以看一下电压跟随器功能,大致说的就是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非常小,跟随器的作用是阻抗变换。对前级输出起隔离作用

网友:
电流经过取样电阻成为电压信号,通过两个反向的差分放大器将电压放大后通过二极管接到一起,就像全波整流或桥式整流。

楼主:
第一级,3和4运放减法器,第二级放大器2负反馈放大,第三级放大器1射级输出,刚刚分析完毕!谢谢各位!!

网友:
222,333,444,555都有了, 所以3,4运放的作用是666???

网友:
大概抄别人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