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18中隐藏敷铜?

楼主(2018-12-10):
AD18中,找不到hide敷铜的界面,如果是在shelve铜的话,恢复以后,做drc的时候,会认铜被修改,需要重新铺
之前版本的隐藏铜皮的选项在哪里呢?

网友A:
CTRL + D 隐藏,版本AD14.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RL + D 隐藏,版本AD14.3

是不是这个方式只是隐藏,如果在原覆铜位置画线的话,还是会被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方式只是隐藏,如果在原覆铜位置画线的话,还是会被限制

应该是的,我隐藏之后DRC检查不报错的。实际画图的时候我是显示覆铜的,所以就没有验证,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我隐藏之后DRC检查不报错的。实际画图的时候我是显示覆铜的,所以就没有验证,应该是这样的 ...

我问的是18呀
低版本的我当然知道了
我就是要隐藏,看图的时候,带着铜皮看太费劲

网友C:
按L show/hide  polygons选hidd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L show/hide  polygons选hidden

ad18是没有这些啊
老版本的我是知道的,18跟以前比改了好多东西
到现在我还没找到怎么隐藏铜皮

楼主:
搞定了
快捷键O-D,在view options里,将polygons后的滑条,可以调整透明度,往右调到全透明就看不到铜皮了
不得不说,还是蛮好的,比之前的hide要先进了

网友:
可以自定义规则

楼主:
定义什么规则?
我的目的是我看pcb图的时候,不想被大面积的铜皮干扰视线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义什么规则?
我的目的是我看pcb图的时候,不想被大面积的铜皮干扰视线而已 ...

这个操作收你五毛钱学费不过分吧~
PCB文件下,在菜单栏任意地方点击右键,选择CUSTOMIZE,调出自定义快捷键窗口。
隐藏之后不干扰重新走线,再显示铺铜,会重新铺一遍,不影响刚才多加的走线。
其实还可以利用过滤器 想看什么类型的属性就看什么属性的,也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快捷键O-D,在view options里,将polygons后的滑条,可以调整透明度,往右调到全透明就看不到铜皮了 ...

你这种调透明度方法,不实用。我一般透明度设置在50%, 只是用来画图的时候区分铜皮和走线,显示起来有层次感一些。
你看我的图  其实都是调了透明度的,很明显能看出来哪里是铜皮哪里是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操作收你五毛钱学费不过分吧~
PCB文件下,在菜单栏任意地方点击右键,选择CUSTOMIZE,调出自定义快捷 ...

再这个帖子里我强调了好几次,我不希望隐藏恢复的时候,重新敷铜
我是为了看图,不想让铜皮影响我的视线而已

总不可能我看完图还要再重新铺一次吧

所以,完全透明,就是我想要的。这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操作收你五毛钱学费不过分吧~
PCB文件下,在菜单栏任意地方点击右键,选择CUSTOMIZE,调出自定义快捷 ...

我在楼主位已经说了,shelve以后,恢复时候需要重新敷铜。
而且这个操作,平布需要非要自己定义什么快捷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这个帖子里我强调了好几次,我不希望隐藏恢复的时候,重新敷铜
我是为了看图,不想让铜皮影响我的视线 ...

你喜欢就好·~

网友E:
shift +s  看能不能达到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ift +s  看能不能达到你效果

是只显示当前层,我是要隐藏铜皮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调透明度方法,不实用。我一般透明度设置在50%, 只是用来画图的时候区分铜皮和走线,显示起来有层 ...

我佩服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调透明度方法,不实用。我一般透明度设置在50%, 只是用来画图的时候区分铜皮和走线,显示起来有层 ...

学习了,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神操作请有空出个帖子。

网友(2019-03-01):
有个铺铜管理器在里有隐藏铺铜的选项,很方便。

网友(2019-06-30):
Ctrl+D打开<View Options>页面,点击Polygons前面的“小眼睛”图标可以隐藏敷铜

网友F:
还可以设置透明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设置透明度啊。

可以的,AD18是可以设置透明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调透明度方法,不实用。我一般透明度设置在50%, 只是用来画图的时候区分铜皮和走线,显示起来有层 ...

牛B,就是要这种效果,每次看GND的连通都很烦,这样好多了

网友:
按英文 L,然后在另一个选项卡里,显示与隐藏,polygons隐藏

网友:
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