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接电路板元件猜测,求助!

楼主(2018-12-10):
就是板上那几个黑色的像贴片电阻或磁珠一样的元件没有任何文字丝印,用LCR电桥1KHz,L档测得为负值,电阻档测得电阻120K。室温25度,用手捏着电阻立刻下降几十K!难道是NTC!这样使用是什么用处?

网友A:
1、你别捏它,你的手指皮肤也导电,测的不准
2、这是啥玩意儿?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别捏它,你的手指皮肤也导电,测的不准
2、这是啥玩意儿?用在什么上面? ...

用电桥测得时候手捏住了改变了电阻,应该是2M的电阻!

网友A:
哥们你这东西是干嘛用的?我感觉像是用电阻编码插到主板上当识别ID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东西是干嘛用的?我感觉像是用电阻编码插到主板上当识别ID用?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