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过孔,5mil的线宽线距,JLC的极限工艺了,能保证吗?

楼主(2018-12-10):
RT   JLC能顶得住就投一板试试

网友:
看看jlc网站的工艺文件,符合就能做。

网友:
0.2过孔没做过,0.3过孔就做过,5mil几年前就做过也没事

网友:
正常来说:嘉立创上面写的工艺标准就在那里了,如果你按照工艺标准来做,出了问题嘉立创会负责。你说的工艺,嘉立创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之前也是0.3/0.5 5MIL做过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楼主运气不好。就不好说了,你可以找嘉立创问问,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问题是你的元器件成本、焊接成本是多少,万一坏了,嘉立创顶多负责pcb费用。你敢不敢冒险

网友A:
四层板立创闭着眼睛做也不会出错的参数是多少?
网上极限参数没有意义。
尽量大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立创闭着眼睛做也不会出错的参数是多少?
网上极限参数没有意义。
尽量大是多少? ...

嘉立创公布的不是极限,是相对保守

网友:
5mil过孔,5mil线到那里做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mm/0.2mm过孔,5mil的线,间距5mil,4层板,很爽,已经打过2次了

能看到你爽,我们也爽

网友:
早都在肆无忌惮的使用4.5mil线宽,间距,0.25/0.45孔,没遇到什么问题,效果惊叹

网友C: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JLC 10mil都有断线,当然我选择的抽测,所以不怪J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JLC 10mil都有断线,当然我选择的抽测,所以不怪JLC

单面板也有断线可能,只是一个可控比例,嘉立创抽测保证98%以上直通率,98%是一个保守数据,达不到照样是我们责任

网友C(2019-01-09):
引用 网友D:
单面板也有断线可能,只是一个可控比例,嘉立创抽测保证98%以上直通率,98%是一个保守数据,达不到照样是 ...

达不到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达不到一般怎么处理呢?

坏一赔十,如果打样10片坏一片退还全款

网友:
厂家公布的极限工艺都是能保证良品率的,楼主多虑了。

网友:
任何厂家公布的参数都是相对保守的!

网友:
我顶着工艺极限做过几款,都没问题。
0.2/0.45mm的via,3.5mil的线宽线距。

网友:
0.2/0.3,普通工艺,出的模块,UWB的,已经数千,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