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中的直插电容还有贴片电容

楼主(2018-12-10):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无线充中,因为之前不是因为贴片电容暴涨吗?很多厂商就进而用直插的CBB电容代替。现在贴片电容已经趋于稳定了,不知直插的CBB电容,类似104J100V 204J100V 404J100V这些型号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毕竟贴片还是要优于直插的。不知各位如何看待?

网友:
贴片贵,之前用的都是NP0,价格暴涨,用CBB的越来越多

网友:
>现在贴片电容已经趋于稳定了
what is the price now for 0603 and 0805 0.1uF 50V capacitor?

网友A:
谁告诉你贴片优于直插了?至少直插不会短路吧。mlcc剧烈振动之后可能失效短路。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谐振电容的话,CBB电容损耗小,效率高。不信你去看论文里那些实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贴片优于直插了?至少直插不会短路吧。mlcc剧烈振动之后可能失效短路。 ...

哈哈,之前设计过一款板子,上面几百个0402电容,偶尔有短路的,找起来那叫一个蛋疼,最后老板买了个手持红外热成像,上电看哪边热换哪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之前设计过一款板子,上面几百个0402电容,偶尔有短路的,找起来那叫一个蛋疼,最后老板买了个手持 ...

你那批电容要么是次品,要么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