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比较便宜的自动流控485芯片?

楼主(2018-12-10):
自动流控是指能够自切换收发方向。芯片最好是国产的或者便宜的。

网友A:
一直没搞懂自动切换收发的原理是什么?lz可以解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懂自动切换收发的原理是什么?lz可以解说一下吗

如果只是TXD和RXD是比较难,除非已知波特率然后芯片解析芯片。

网友:
无锡铭芯微,给过几个无极性的RS485芯片样品,测过正常

接触(kV)         节点数         摆率限制和输入滤波         低功率关断         封装形式         产品特征         工作温度℃

MX5085E         5         半         500K         16/8         256                 SOP8         -40 to 85
MX5088E         5         半         16M                16/8         256                 SOP8         -40 to 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懂自动切换收发的原理是什么?lz可以解说一下吗

跟双向电平转换芯片类似。

自动方向的 RS485 接口芯片本质上始终是强 0 弱 1 输出,
只不过为了提升速率,由 0 转 1 的时候,很短暂的时间输出强 1, 让波形爬升快一点(爬到 1 后就是靠外部上下拉电阻维持弱 1 了)。

网友:
max13487,max13488这种?

网友:
MAX13487,三块左右,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什么价位?

之前一直外搞些分立器件搭建实现

不清楚哦,给的样品,没问价

楼主:
MAX13487E,已确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