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什么什么最简单的办法恒温加热40度?

楼主(2018-12-10):
低于40度的时候加到40度。高于的时候不管。
精度要求很低。只要稳定不是锯齿波就行。稳定的温度就行。
PTC最低只有50度的。低的还真没有。。。

网友:
用放大器做pi,调调参数,没问题。稳定性还是挺好的

网友A:
恒温晶振的电路貌似值得考虑

一个358应该够

网友:
这个是要找电器设备?加热物体?果蔬烘干机的精度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温晶振的电路貌似值得考虑

一个358应该够

TL431 + NTC + BJT足矣。

网友:
PID就好了吧,经典整定法非常适合你这种应用

网友:
找个调温烙铁改一下

网友C:
用恒温ptc加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恒温ptc加热片

PTC 最低都是50度60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 + NTC + BJT足矣。

大师就是大师!
据是俄毛的战机坦克啥的,自动控制用的就是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 + NTC + BJT足矣。

嗯~也是

网友:
买一台温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 + NTC + BJT足矣。

古大师是准备是晶体管做发热器件?这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古大师是准备是晶体管做发热器件?这操作。。。。

你看人家原子钟的恒温加热都是这样操作的呢……

网友:
误差呢?调节都有个上下波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人家原子钟的恒温加热都是这样操作的呢……

大概这样子吧、

网友:
请参考饮水机,便宜好用

网友:
应该有功率大小吧。

网友:
还没说水容量

网友:
现成的温控开关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搞错了,PTC是加热元件,貌似它最低50度还是60度和被加热物体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你没有说你有多少水要到40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 + NTC + BJT足矣。

乃需择指头为线耳!

网友D(2019-01-10):
引用 网友B:
TL431 + NTC + BJT足矣。

大师,请问有没有方法解决NTC失效等导致的加热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请问有没有方法解决NTC失效等导致的加热温度过高的问题?

再加个温控开关,超过40度,切断加热电源,低于一定温度,自动再启动.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楼主买一个类似热水器用的温控开关,40度的,装在加热体上,串联在加热回路中,到了40度就断开了.
成本最低,最简单,控制都不需要,担心安全,再串联一个需要手动复位的温度传感器,类似电饭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师,请问有没有方法解决NTC失效等导致的加热温度过高的问题?

淘宝搜温度保险丝,一般是电饭煲和饮水机用作温度开关失效的安全保护装置,防止温度失控引起火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温度保险丝,一般是电饭煲和饮水机用作温度开关失效的安全保护装置,防止温度失控引起火灾。 ...

貌似没有找到50,60度的温度保险丝。。。如果是针对手持的小加热设备,在权衡加热速度和NTC失效的过温保护,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貌似没有找到50,60度的温度保险丝。。。如果是针对手持的小加热设备,在权衡加热速度和NTC失效的过温保 ...

这个温度就用温度开关吧,不过PPTC失效模式不是阻值变大温度上不去么?应该不会过热的啊,反正我见过用PPTC的加热装置都没有额外温度保护,只有用电阻丝的有。

前面一直说PTC,没注意看你说的是NTC。五六十度低温还是温度开关吧,熔断型的温度保险多数都要85度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就用温度开关吧,不过PPTC失效模式不是阻值变大温度上不去么?应该不会过热的啊,反正我见过 ...

温度开关有微型的吗?手持设备比较小,常规的温度开关太大了。。。就是电阻丝形式的加热膜,所以要防温度过高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温度开关有微型的吗?手持设备比较小,常规的温度开关太大了。。。就是电阻丝形式的加热膜,所以要防温度 ...

你可以考虑在软件算法上做保护,因为正常达到恒定温度后应该有一定占空比,如果NTC失效占空比会最大,那么软件上可以通过判断持续加热多少时间温度没变化就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考虑在软件算法上做保护,因为正常达到恒定温度后应该有一定占空比,如果NTC失效占空比会最大,那 ...

软件是有做保护,就是怕MCU如果跑飞,要是一直加热怕温度过高。除了软件外,硬件还多加一路NTC+比较器做最后的过温保护,但是还是会有软件跑飞,硬件过温保护NTC开路导致一直加热过温的风险。还是说这种风险概率很低,目前的保护机制已经足够了?

网友:
ptc有5v40度的

网友E: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不要单片机测温和控制温度,不要NTC测温,
依靠PTC的温度升高,阻值增大,自动恒温。
所以,需要40℃的PT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不要单片机测温和控制温度,不要NTC测温,
依靠PTC的温度升高,阻值增大,自 ...

不是…是想做一个低温温控器…

网友:
我擦,这啥操作

网友F:
直接一个ksd301温控开关,0到300度,5度一个温度梯度,有常开和长闭

网友G:
这些横线是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一个ksd301温控开关,0到300度,5度一个温度梯度,有常开和长闭

这个明显不行…温度会高高低低的变化的

网友:
为啥字体都加了横线?

网友:
加热电阻~~~简单有效粗暴~

楼主:
说了一百次简单的开关加热电阻不行,怎么还发…不行不行不行…高精度控温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了一百次简单的开关加热电阻不行,怎么还发…不行不行不行…高精度控温

你楼主位写的是“精度要求很低”,现在又要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楼主位写的是“精度要求很低”,现在又要高精度

精度要求是指温度的准确度…
而我要求的是稳定性…不是同一个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楼主位写的是“精度要求很低”,现在又要高精度

比如…恒温40度…实际是30或者50都无所谓…可是你一会30一会50…就不合适了吧?

网友:
不要锯子波温度曲线?自己用pid加ptc做温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横线是啥操作

呃,是我的锅,长语句加了横线被引用回复后就只有开始横线的标记被引用,结束横线的标记被截断,造成后续的楼层都变成划线的了……
这个应该算是discuz的bug吧,引用回复应该先过滤掉所有标签才对的。

网友(2019-12-06):
引用 网友B:
TL431 + NTC + BJT足矣。

大师有没有具体的电路,用这种方式对TO220的开关管恒温控制,稳定和速度有没有保证哈?

网友:
删除线厉害了

网友I:
安装机械温度开关,温度随便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装机械温度开关,温度随便调

机械温度开关得到是一个锯齿波的温度。。。而且锯齿的波动特别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机械温度开关得到是一个锯齿波的温度。。。而且锯齿的波动特别大。

PTC的话波动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PTC的话波动会很大吗?

PTC可以。但是PTC没有温度低的。

网友(2022-09-24):
楼主,某宝上PTC有不少款低温的。40℃,45℃都有。还见到一家30℃的!

网友K:
虽然这个帖子很多年了,但我认为是楼主需要一个稳定的温度应对某些对温度敏感的器件。其实可以参考标准电阻,我试过好多次了效果挺好,就是放在一大桶油里就完事了。比如说我测电流用的一节锰铜丝就一升油就够了,大的标准电阻也就两升油。我7月份还买过一桶油,16升一桶195,还是可以忍受的,最大的代价是造那个桶,要铸铁的,不过铸铁停好车几下就能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虽然这个帖子很多年了,但我认为是楼主需要一个稳定的温度应对某些对温度敏感的器件。其实可以参考标准电阻 ...

有时候想要简单的小型化的恒温块, 基本就和恒温晶振需求差不多. 大油桶不方便, 也不能保证今天开机和下周开机在一个温度, 还是需要额外恒温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仔细审题
看看这个可以不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9
KSD9700温控开关温度开关热保护器5A金属陶瓷常开常闭40度50度100

网友:
KSD9700温控开关,弄个常闭的串在电路里
这玩意再说精度不够你就别想什么简单的了,老老实实的上PID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