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比较好的能输出200v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8-12-10):
做的项目中需要用到200v电源,电流5mA足矣
有没有比较好的单片芯片的解决方案?谢谢
最好是能外围器件尽量少的那种。

网友A:
需要知道:1、输入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2、输出与输入是否需要隔离。

网友:
这要求能做出来的也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1、输入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2、输出与输入是否需要隔离。

不要求隔离。
输入直流入5v或15v都行,输出200V。

我知道常用的方式应该是开关电源芯片带一堆子电感之类的。不过之前有个朋友推荐过一个单芯片解决方案,好像是AD公司的,我当时还找到过,后来忘记了型号,也忘了是谁给我推荐的了。汗啊

网友:
输出电压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看你这需求好像就是一个boost电路

网友:
34063就可以

网友:
如果用电感或者变压器倒是好实现,推挽,半桥都可以,34063这种低成本芯片都可以,不过外围有点多。我想你说的单芯片是不想用变压器之类的吧,那就用电荷泵的芯片,不过你这个输出1W了,电荷泵效率不高,前面要提供2-3W的功率的电荷泵芯片,可以找找LT,TI,美信这些,最大可能LT有,被ADI收购的那家,不过芯片很贵,输出电压不够的话,可以采用二极管倍压,可以多倍压

网友:
我以前做过,稳压管就可以了,两个100V的稳压二极管串联,便宜好用,不过输入要220V

网友B:
这样的应用我一般用个3845来搞,电压相当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应用我一般用个3845来搞,电压相当稳定。

多谢了,主要是变压器参数不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