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 Secure Chip 后 再Read Back 会擦除flash?

楼主(2018-12-11):
如题,

先点  secure chip 后,断电,重上电,是不是就相当于 把芯片锁了?
然后点 Read Back 全部,读出来都是 FF。这时候板子不在跑了,,怎么读都是FF 程序好像被擦了。
这是啥情况?

网友:
secure chip后, 内容被保护, 看起来就是全FF, 而不是被擦了. 芯片一旦连上jlink, 自然就停止运行了.

网友A:
都不看手册的,保护后再读,芯片将自动擦除内容

网友B:
保护后再读是读不出来,不会自动擦除, unsecure 才会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看手册的,保护后再读,芯片将自动擦除内容

兄dei在手册哪一段昂,还有楼下哥们说的正好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后再读是读不出来,不会自动擦除, unsecure 才会擦除.

保护后,读一下,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dei在手册哪一段昂,还有楼下哥们说的正好反了

在闪存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闪存编程手册

只看到了,读保护转变为未保护时,将执行整片擦除~,可是我只是JLINK读了一下~怎么理解?

楼主:
为啥 加密后 读一下就把falsh擦除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后,读一下,程序就不运行了,

估计这是被 JTAG 产生 Reset 并给占着了的状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 加密后 读一下就把falsh擦除了呢?

楼主您认为加密后去读,应该会读出什么来??

网友C:
楼主您别告诉我,加密后去读,结果却读出了源代码来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别告诉我,加密后去读,结果却读出了源代码来了喔!...

读出来是FF昂,然而读后 即使把jlink拿掉,程序也不运行了,,,,,,好像是被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出来是FF昂,然而读后 即使把jlink拿掉,程序也不运行了,,,,,,好像是被擦了 ...

这样吧楼主,我给您几个方向参考,用手动或重上电给个 Reset 讯号看看。查查程序是否将 JTAG 口被改成一般 GPIO 了?要不再换个芯片看看。若这些方法都使了仍没效的话,只能使出最后的这一招,将人给换掉就肯定就行了!

网友D:
我记得是加密后,再读确实是擦除了,之前也试验了,具体哪里说的忘记了。

网友E:
Secure Chip  后读回来的是FF
unSecure Chip 的同时,芯片已被擦除,读回来的还是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是加密后,再读确实是擦除了,之前也试验了,具体哪里说的忘记了。 ...

是不是jflash 在读的时候 如果芯片是处于 secure状态 就直接 解锁了,导致数据被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吧楼主,我给您几个方向参考,用手动或重上电给个 Reset 讯号看看。查查程序是否将 JTAG 口被改成一 ...

好的,谢谢您 大元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cure Chip  后读回来的是FF
unSecure Chip 的同时,芯片已被擦除,读回来的还是FF

问题是,加密后 读一下  程序就没了,。。。。。。好像是读了下  程序被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jflash 在读的时候 如果芯片是处于 secure状态 就直接 解锁了,导致数据被抹了 ...

是属于芯片代码的保护机制

网友(2022-02-14):
这事儿有结论没? 之前没试过, 这两天抽查生产的板子发现这个问题, secure后的芯片, 拿j-flash一读芯片就抹掉了...

网友(2022-04-09):
你好,麻烦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么?能否告知下结果呢?感谢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jlink 读了一个产品后就再也不能运行了,看样子像是被擦除了

网友(2022-05-16):
请问lz,secure chip,unsecure chip是灰色,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试过加密后,再读确实是擦除,也这样

网友:
忘记这事儿了, jlink装好后,读加密芯片会提示你要不要抹掉, 你要是某次点了不再提醒, 以后读取就直接抹掉加密芯片了。 软件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