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30X ADC差分模式在负端比正端高时的数据格式?.

楼主(2018-12-11):
各位大伽:stm32f30X ADC差分模式在负端比正端高时,结果应是负值,转换结果是i标准nt格式还是最高为1呢?没有见到参考手册上说明。请大伽回答,谢谢。

网友:
一般是补码。

楼主:
谢谢,如果是补码就不用转换了,那里有说明呢?

网友:
自己交换下正负输入端,对比下结果

楼主:
谢谢回复。在外出差,只带了板子。暂时没法测量。那个大伽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