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同样代码ARM9比M3执行更慢?

楼主(2018-12-11):
代码——

static void delay(u32 n)
{
    volatile u32 i = n;

    while(i--);
}

N32926调用——

void SpeedTest(void)
{
    gpio_setportdir(GPIO_PORTG, 0x01 << 9, 0x01 << 9);
    gpio_configure(GPIO_PORTG, 9);
    gpio_setportval(GPIO_PORTG, 0x01 << 9, 0x00 << 9);//输出低电平

    while(1)
    {
        delay(5000);//实测约8ms

        gpio_setportval(GPIO_PORTG, 0x01 << 9, 0x00 << 9);//输出低电平

        delay(5000);

        gpio_setportval(GPIO_PORTG, 0x01 << 9, 0x01 << 9);//输出高电平
    }
}

STM32F103调用——

void SpeedTes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POW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delay(5000);//实测600us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delay(500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
}

疑问:高系统时钟的ARM9反而比低系统时钟的M3慢?

补充:N32926:162MHz;STM32:72MHz

网友A:
arm9的程序是裸机还是Linux下运行的?

网友B:
MMU Cache 这些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9的程序是裸机还是Linux下运行的?

裸..............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U Cache 这些开了没有?

找到原因了,确实是没有打开Cache

网友:
ARM9 也分N种,有部分开了cache也比M3要慢。

网友:
没有Cache,再快的主频都是浮云!

网友:
ARM9 有没有开cache, 否则慢

网友:
你这个有IO操作,早期的arm apb总线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