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可控整流桥的上桥臂能否共电源驱动?

楼主(2018-12-11):
如下图所示,一个三相的可控整流桥,输入是三相电源。三个上桥臂(可控硅T1、T2、T3)能否共用一个电源驱动,例如图中采用一个单片机的3个IO直接去控制?理论上可行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当是很少人这样做。建议用光耦或者脉冲面压器驱动。这种接法,直接将控制电路与市电连在了一起,控制系统的地直接被悬浮到了峰值310V(以大地为参考),调试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连一个DUG工具,可能连电脑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当是很少人这样做。建议用光耦或者脉冲面压器驱动。这种接法,直接将控制电路与市电连在了一 ...

楼主其实很渴望体验那种被电击、麻麻的体验!!或者被鳄鱼夹夹住某个部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