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52832带协议栈仿真,进入fault_handler并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8-12-11):
大家好,第一次发求助贴:
最近再学nRF52832这个IC,带协议栈跑蓝牙代码时候,进入DEBUG
全速运行不中断就没问题;
但是,一旦停下来,单步运行(图1),就一定会进入__WEAK void app_error_fault_handler(uint32_t id, uint32_t pc, uint32_t info)这个函数(图2),有时候马上进入,有时候过几十秒,只是时间问题,然后就重启了。

官方例程也有这个问题。所以请教一下,这是带协议栈后,就不能停下来了吗?
或是我使用方法不对呢?多谢了

网友A:
我觉得是蓝牙协议栈是强实时性的,不允许长时间中断

网友B:
是的 开了协议栈 调试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用Segger的RTT 输出调试好了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蓝牙协议栈是强实时性的,不允许长时间中断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协议栈用的是SVC中断,据说这个必须实时响应,否则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开了协议栈 调试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用Segger的RTT 输出调试好了  很好用。 ...

那就好,我以为我代码移植出问题了

网友C:
蓝牙协议栈运行的时候不能打断点,如果要调试可能把蓝牙广播关闭就可以断点调试,如果是要调蓝牙就打LOG,用串口或RTT 输出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协议栈运行的时候不能打断点,如果要调试可能把蓝牙广播关闭就可以断点调试,如果是要调蓝牙就打LOG, ...

OK感谢指点,还查到资料说,协议栈使能后,CPU不能停止,所以就不能打断点了,所以也不能直接擦写内部FLASH
话说这nRF的芯片限制真多啊,用着心里没底,指不定一个什么BUG就重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感谢指点,还查到资料说,协议栈使能后,CPU不能停止,所以就不能打断点了,所以也不能直接擦写内部FLA ...

蓝牙芯片都是这样的,RF射频工作的时候你不能去打断它,协议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你打了断点,蓝牙就断了,除非那些双核的,RF单独一个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芯片都是这样的,RF射频工作的时候你不能去打断它,协议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你打了断点,蓝牙就断 ...

哦~~~懂了,怪不得有的射频芯片是双处理器,懂了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