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拆焊台是热风的好还是红外的好?

楼主(2018-12-11):
单位要采购一台BGA拆焊台,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是热风的好用还是红外的好用,一般来说下方都是红外加热的,主要是上方的加热方式,希望有经验的给建议哈。

网友A:
用过几万块的红外,比不上几千块热风的。价低的个人还是觉得热风好,价高的没用过不懂。

红外缺点:
1、加热速度慢;
2、焊接完一个要等待冷却很久,才能焊接下一个,不然加热曲线不正常(芯片上的温度不是显示的温度,显示的是红外发热砖的温度);
3、加热面积大,板子变形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万块的红外,比不上几千块热风的。价低的个人还是觉得热风好,价高的没用过不懂。

红外缺点:

那就热风的了,差点定了红外的。

网友:
一般BGA,我都是直接热风枪拆和焊。。不用拆焊台。。当然针对的是不复杂的板子

网友:
国产一般都买效时或者卓茂吧,卓茂感觉公司比较强一些

网友:
上面热风,下面陶瓷加热板,比较好。

网友:
普通3温区的热风焊台就可以了, 就是上下两个热风加预热片 注意下面积比较大的板子的预热,其他的随便搞,BGA没那么娇嫩。

网友:
推荐热风,个人感觉热风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热风的了,差点定了红外的。

买啥牌子的热风BGA拆焊台?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啥牌子的热风BGA拆焊台?多少钱?

没买呢,初步定了5楼推荐的卓茂,淘宝大概5800元。下午问了一下快克的一款,报价13W,吓坏了,问有没有1W以下的,说1W以下只有热风枪,尼玛,国产居然能做到比白光还贵,真心用不起了。

网友:
热风的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呢,初步定了5楼推荐的卓茂,淘宝大概5800元。下午问了一下快克的一款,报价13W,吓坏了,问有没有1W ...

卓茂到手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买呢,初步定了5楼推荐的卓茂,淘宝大概5800元。下午问了一下快克的一款,报价13W,吓坏了,问有没有1W ...

这个返修台楼主是不是很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返修台楼主是不是很占地方:(

单位采购,走流程要半年以上。。。

网友:
一把风枪打天下。。。。。 专业焊台经常搞坏器件。。。。  250元风枪在在手后从来没坏过!@!!!!速度也比才焊台快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采购,走流程要半年以上。。。

为啥这么慢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万块的红外,比不上几千块热风的。价低的个人还是觉得热风好,价高的没用过不懂。

红外缺点:

红外不是靠风传热?直接靠辐射加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外不是靠风传热?直接靠辐射加热?

是靠幅射。我只用过两万多块的卓茂红外,上面他们说的十多万的没用过,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靠幅射。我只用过两万多块的卓茂红外,上面他们说的十多万的没用过,不懂。 ...

你经常搞bga么?

网友A:
经常,这可比手焊TQFP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这可比手焊TQFP简单

bga是公司的?还是你自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是公司的?还是你自己买的

公司,这个很耗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买呢,初步定了5楼推荐的卓茂,淘宝大概5800元。下午问了一下快克的一款,报价13W,吓坏了,问有没有1W ...

正想请教一下,这个快克什么来头,好象它家的烙铁焊台、热风焊台都挺贵的,一直以为是洋品牌呢!

网友D:
我一般是巴掌大的芯片才上返修台,上一次返修台太麻烦了不如热风枪来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巴掌大的芯片才上返修台,上一次返修台太麻烦了不如热风枪来的快。 ...

换主板cpu插座,用热风枪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cpu插座,用热风枪能行?

我选择换板,还折腾什么插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请教一下,这个快克什么来头,好象它家的烙铁焊台、热风焊台都挺贵的,一直以为是洋品牌呢! ...

常州快克,纯国产品牌,后来做大了,东西也不便宜。普通烙铁感觉还是白菜白光T12又好用又便宜,几十块钱的就比几百块钱的936好用太多了,风枪的话,之前买的国产傲月的也不错,BGA返修台,国产5K价位做得看上去也挺好了,不过这方面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选择换板,还折腾什么插座呀。

只是插座坏了,你不修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州快克,纯国产品牌,后来做大了,东西也不便宜。普通烙铁感觉还是白菜白光T12又好用又便宜,几十块钱 ...

BGA返修台,国产5K价位,保修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返修台,国产5K价位,保修怎样?

并不清楚啊,我这边头一次想采购,没什么经验。

网友:
淘宝买过adi 仪放 100片大概有6片异常 算下来 没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