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设计的好与坏的差别一般在哪里?

楼主(2018-12-11):
原理图设计的好与坏的差别一般在哪里?

网友:
成本,功能,要求。

网友:
画的好看规范还是设计的好?

网友A:
你是新手吧?  我见过太多图省事,画的乱七八糟的原理图了。
记住 !原理图画出来 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
你想象一下别人看你原理图时是什么感觉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吧?  我见过太多图省事,画的乱七八糟的原理图了。
记住 !原理图画出来 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
你 ...

有些人是故意的

网友:
能用和不能用的差别

网友:
好与坏是一个过程,我个人经验就是先定好规矩,大家在这个规矩上设计图纸,发现有问题的,可以回过头完善规则,这样就逐步由坏变好

网友B:
有的把IC管脚都打乱了

网友:
好坏的差别是看一个网络标号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把IC管脚都打乱了

不得不说,我就喜欢讲IC管教按照功能划分,这样图纸的信号就会清楚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我就喜欢讲IC管教按照功能划分,这样图纸的信号就会清楚明了

多引脚芯片喜欢按引脚功能划分归类,少引脚芯片直接按封装画,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引脚芯片喜欢按引脚功能划分归类,少引脚芯片直接按封装画,习惯了

画原理图时考虑PCB布线吗?
按功能划分后,考虑布线不方便吧。

网友:
我说我的要求吧。尽量用标号少用线去连接能。按功能分区或者分页。分页不宜过细。模块化设计,方便做room_copy。字体要漂亮。必要的注释和IO使用情况统计。

网友:
像PCB看齐

网友:
有做电源的朋友,经常不做原理图,这算设计的好还是坏呀。:)

网友:
首先是易读性要高。清晰,简洁。

网友:
St图 一个stlink都 看的人发晕  直接按封装画的

网友:
bom导出来的质量,元件命名是否详细,都决定了后面的各种生产的质量
另外兼容性设计,冗余设计,跳线,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