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里面是先执行任务呢还是先清除中断标志?

楼主(2018-12-11):
我用的stm32f407,以100khz的速度响应外部中断。然后在中断里操作spi1读写两个字节。

网友:
习惯先清楚了。

楼主:
看了原子的教程都是先任务

网友A:
中断标志不是自动清除的吗?

网友B:
先清除,不影响,你可以查一下同一优先级别的中段嵌套说明。

网友:
中断不可自身嵌套,先或后应该都可以吧,我习惯先清除

网友C:
说不影响的都是没踩过坑的,必须是先清除。否则在执行中断时又来了中断,后清除的话这次中断就丢失了。当然这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程序逻辑编写有问题,不可取,但总有些特例让人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除,不影响,你可以查一下同一优先级别的中段嵌套说明。

我也是先清除,只开了一个中断。先不考虑嵌套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不影响的都是没踩过坑的,必须是先清除。否则在执行中断时又来了中断,后清除的话这次中断就丢失了。当然 ...

如果先清除了,没有处理任务,来了其他中断,其他中断执行完毕后还能回来继续执行中断吗?
如果能,那么先清除中断和先处理任务没有区别吧。
如果不能,那么这个中断就不能执行了,就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标志不是自动清除的吗?

有很多中断不是硬件自动清零的,需要手动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先清除了,没有处理任务,来了其他中断,其他中断执行完毕后还能回来继续执行中断吗?
如果能,那么 ...

先清除了,来了其他中断,执行完毕还会继续执行中断,不会丢失。
先清除的,然后来了同一个中断,则在执行完该中断后再执行一次,中断不会丢失。
但是后清除的,如果来的是同一个中断,因为发生了中断结果标志被清除了,后来的中断就被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清除了,来了其他中断,执行完毕还会继续执行中断,不会丢失。
先清除的,然后来了同一个中断,则在执 ...

好,讲的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清除了,来了其他中断,执行完毕还会继续执行中断,不会丢失。
先清除的,然后来了同一个中断,则在执 ...

很明白,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清除了,来了其他中断,执行完毕还会继续执行中断,不会丢失。
先清除的,然后来了同一个中断,则在执 ...

对的,还是应该要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