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触摸屏引出线用的6针插座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12-11):
买了几块7寸电容触摸屏,引出线是6线,不知用什么型号插座?卖家也没资料,0.5的FPC座子大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我订制的4.3的电容屏是6pin 0.5的翻盖fpc座。

楼主:
接线6芯,比0.5  4pin fpc  还窄

网友:
汽车安卓导航上的触摸屏用的很多

网友:
fpc0.5 -6p

楼主:
是fpc0.5 -6p的,前面拿了个fpc1 -6p当成0.5的了,今天拿卡尺量才知道犯了低级错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