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PMOS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18-12-11):
我照这个图在板子上焊接出来测试,
不接USB(用了一个5v电源代替)mos管DS是短路的,这是正常的。
接上USB(5v电源)mos没短路,但是1点的电压比没接5V电源是还高1v,不应该是0V吗?
最上面插件是太阳能板。

网友A:
太阳能板进来的电压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进来的电压是多少V

刚刚测的,没太阳,在室内,有3v

网友B:
D5拆掉量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5拆掉量是多少伏

明天试试看

网友C:
SS24有反向的漏电流,PMOS上的二极管导通得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24有反向的漏电流,PMOS上的二极管导通得1v.

我用SS34,刚刚发现换了4148就没问题
但是这个二极管压降有点大。

网友D:
没人告诉你,PMOS的S和D被你画反了吗,根本不需要这个D5二极管,直接用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放反灌
参考链接: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37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人告诉你,PMOS的S和D被你画反了吗,根本不需要这个D5二极管,直接用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放反灌
参考链接 ...

参考链接是不是放错了
DS反过来,体二极管还会有电流流过,零点几的压降,所以1点还有电压的。这样切不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链接是不是放错了
DS反过来,体二极管还会有电流流过,零点几的压降,所以1点还有电压的。这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8%87%E6%8D%A2
按照这个来,用了几年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4544&highlight=%E5%88%87%E6%8D%A2
按照这个 ...

请问下,这个图中,接上USB,mos管就断开了,但是,电池电流还会通过体二极管到Vout?同时USB电流也会到Vout?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图中,接上USB,mos管就断开了,但是,电池电流还会通过体二极管到Vout?同时USB电流也会到V ...

理论上是不会的,况且我们的万用表也不是理想万用表,测量电压的话,也相当于并上了一个10M电阻,怎么确定电流不是通过万用表过去的呢
别纠结这些东西,芯片手册都在推荐的电路,大胆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不会的,况且我们的万用表也不是理想万用表,测量电压的话,也相当于并上了一个10M电阻,怎么确 ...

这电路用在电池上没问题,电池电压比usb电压低,我这个不行,太阳能的,电压最高有到6.5,最低比电池电压还低

网友E:
用了D5就没必要用MOS管的;1点接个电阻到地电压就应该正常了

楼主:
我是想两个输入电压同时只用一个,完全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D5就没必要用MOS管的;1点接个电阻到地电压就应该正常了

谢谢,第一次用mos,在尝试各种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两个输入电压同时只用一个,完全切断。

那可以参考电池和外电源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