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温下能工作的USB声卡芯片,谢谢。

楼主(2018-12-11):
RT:最近和低温死磕

请大家推荐下,能下-30~80度,启动和 工作的USB声卡。

我找了PCM2704这种:
Operating free-air temperature, TA –25 85 °C

Ambient temperature under bias –40 125 °C

这种片子会遇到,低温冷冻一晚上,第二天起不来的情况。。。

请大家推荐个耐操的。。。

网友:
加热比较靠谱

楼主:
加热麻烦啊。。最好本身耐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热麻烦啊。。最好本身耐操

加热还麻烦? 背上贴个PTC电阻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还麻烦? 背上贴个PTC电阻就行了吧

PTC电阻还得加温控吧?不然夏天会热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C电阻还得加温控吧?不然夏天会热死的。

PTC本身就是温控, 不然要PTC干啥?
你也不需要控得多准, 差不多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本身就是温控, 不然要PTC干啥?
你也不需要控得多准, 差不多就行了呗.

PTC推荐个,咋带温控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