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或绕过内置多路WIFI收发天线的手机MIMO功能?

楼主(2018-12-11):
现在很多中高端点的手机已经内置多路WIFI收发天线,配合具有多路天线的路由器,使用mimo技术可以提升WIFI通信速度。
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路由器+手机都具有多路天线使用mimo通信时,原来使用SmartLink的智能家居产品就出了问题,在使用SmartLink配置设备联网时发送的配置信息被mimo传输时打乱,总是配置失败。
这也可以通过路由器临时设置到不支持mimo的通信模式下来解决,但是需要用户来操作,如果能在手机上APP发送SmartLink信号时强制绕过mimo,使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万能的坛,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在手机端关闭或临时绕过mimo通信的方法?

网友:
AP 声波 或 BLE 配网

楼主:
一定要wifi smartlink

楼主:
不会是smartlink要断送到mimo手里吧!

网友A:
理论上广播包在MIMO路由器里面也是以最低速率发送, 这个速率一般是802.11N甚至G的设备都要支持到的才对. 也就不会走MIMO等技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smartlink要断送到mimo手里吧!

这情况存在的,现在我们能不用就不用,有几个点的失败率,售后就要弄死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是smartlink要断送到mimo手里吧!

smartlink 本来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功能,受限制很多,wifi目前都在研究 mesh了,这个东西可能就要  go die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广播包在MIMO路由器里面也是以最低速率发送, 这个速率一般是802.11N甚至G的设备都要支持到的才对. 也 ...

因为mimo技术是从11n开始的,11n以前还不支持,目前看,手机和路由器同时支持mimo时,基本上使用smartlink就会失败。
我估计发送smartlink信号时也走了mimo,数据被分割或数据冲突才导致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rtlink 本来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功能,受限制很多,wifi目前都在研究 mesh了,这个东西可能就要  go di ...

问题是现在使用smartlink的设备还是挺多的,但新手机支持mimo的更多……

楼主:
所以,如果能通过APP选择是否通过MIMO传输WIFI数据就好了。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是好多无线配网设备,如果2.4G和5G的ssid相同的话需要强制手机连2.4G才能配网成功,有些要求路由器或AP关闭无线客户端隔离功能,关闭禁止广播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是好多无线配网设备,如果2.4G和5G的ssid相同的话需要强制手机连2.4G才能配网成功,有些要求路 ...

很多设备是明确不支持5g的,只支持2.4g。
这基本还好,通常路由器默认设置是可以满足的。只有这个MIMO,如果不在路由器端限制,手机端现在居然无能为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设备是明确不支持5g的,只支持2.4g。
这基本还好,通常路由器默认设置是可以满足的。只有这个MIMO, ...

抓包看看. 是不是路由器广播自动转单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是好多无线配网设备,如果2.4G和5G的ssid相同的话需要强制手机连2.4G才能配网成功,有些要求路 ...

家用路由器一般不会设置成客户端隔离吧

楼主:
路由器人工设置可行,老头老太不行。

楼主:
如果手机端能通过APP自动绕过或屏蔽MIM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