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容易受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8-12-11):
stm32外部中断容易受干扰如何解决,尤其是前端220电源地方有电机或者插拔电源时候更严重,因为要求时时性高,不能软件滤波,只能从硬件解决,有成功经验的坛友说下。

网友:
采用RC滤波。。。。

网友:
能不能用光藕隔离试试。

网友A:
中断接入定时器计数引脚,内部可设置硬件滤波。

网友:
加个100pf电容试下

网友:
你最好先把现在的原理图和pcb布局放上来看看,然后大家根据你的情况再出主意

网友B:
中断是什么信号?有多长时间?

网友:
加隔离电源,220干扰中断 不能相信,伺服上都是38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接入定时器计数引脚,内部可设置硬件滤波。

用定时器检测脉冲,加了滤波,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是什么信号?有多长时间?

不定时,最短的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