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12F没有一块调试成功

楼主(2018-12-11):
最近在使用WiFi模块,在安信可买了3块ESP8266-12F型的WiFi模块,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一块成功,什么原因呢?

网友A:
tx rxd没搞反吧?还有供电有没有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rxd没搞反吧?还有供电有没有大电容?

TX  和  RX没反,因为用的USBz转TTL模块,能够收到ready,说明TXD  RXD就是正常的.

3.3V供电只用了一个10uf的电容,焊接的时候,用的这个。

网友B:
模组开机直接进入透传模式了,按"+++"不要加换行送出,退出透传再试试

网友C:
ESP8266工作电流较大,不要用USB转串口芯片输出的3.3V电源,也不要用sc662k这种低电流LDO

网友D:
估计是供电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  我的模块(ESP-01)如果用电脑USB供电偶尔发生乱码  后开单独接个5V1A的充电器单独供电给他就ok   你试下模块单独供电   记得共地哦

网友E:
看楼主刷固件的图,貌似还没有进入下载模式,如果进入了下载模式,应该可以获取到MAC地址

网友F:
增加供电试试,ESP8266瞬时耗电高,改用电池供电。我以前用ESP8266也遇到过各种奇怪的问题,供电占很大的比例。

网友G:
要用外部电池供电,USB转串口的电流不够的

网友H:
楼主先检查串口自发自收是否正常再接模块
看楼主烧录选择项也不对,发一个我的记录,以供参考

网友I:
USB有500mA的电流还不够啊?wifi耗电这么猛?

网友F:
引用 网友I:
USB有500mA的电流还不够啊?wifi耗电这么猛?

ESP8266瞬间电流很大,特别是在上电的时候。LDO有可能没这么快的响应速度,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
这都是以前踩过的坑,说出来都是泪,浪费了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开机直接进入透传模式了,按"+++"不要加换行送出,退出透传再试试

试过,发送ok,但是就是收不到close返回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工作电流较大,不要用USB转串口芯片输出的3.3V电源,也不要用sc662k这种低电流LDO ...

使用的AMS1117--3.3V供电,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供电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  我的模块(ESP-01)如果用电脑USB供电偶尔发生乱码  后开单独接个5V1A的充 ...

好的,好的,我试一下,估计是供电不够,我用的USB转串口的5V,然后给wifi供电,并给单片机一起供电,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刷固件的图,貌似还没有进入下载模式,如果进入了下载模式,应该可以获取到MAC地址 ...

对对对,我换成别人的板子,会有mac地址信息之类的东西出现,我这个啥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供电试试,ESP8266瞬时耗电高,改用电池供电。我以前用ESP8266也遇到过各种奇怪的问题,供电占很大的比 ...

好的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用外部电池供电,USB转串口的电流不够的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先检查串口自发自收是否正常再接模块
看楼主烧录选择项也不对,发一个我的记录,以供参考

现在是直接取下来了,使用USB给它发送AT指令都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P8266瞬间电流很大,特别是在上电的时候。LDO有可能没这么快的响应速度,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
这都是 ...

哈哈,我也是啊,已经换了3块Wifi模块,就是不正常,哎。、

思来想去,确实是电源这个我加一下,调试完了,再来回帖

楼主:
安信可的售后给我了一份规格书,刚下在下来,我去阅读一下,大家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J:
这东西耗电很大
我手头有6.3v的聚合物固态电容,330uF的,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耗电很大
我手头有6.3v的聚合物固态电容,330uF的,就用这个

嗯嗯,我上午没有去实验室调试,目前找到的与供电有关的内容我分享出来,去实验室调试完来结贴

按照这个参考规格书,说的是大于500mA,USB转TTL的电路我也查了,5V供电直接来自于笔记本的+5V线,

百度上说笔记本的USB输出电流小于100mA,这个不对。我的联想的是500mA,我在使用的时候,这个+5V,还给STM32供电了,还有一大推芯片,看来输出500mA不够

从目前的分析来看,电源供电不足,我去实验室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3.3V电源在靠近模组接脚处并一个1000uF以上的低漏电电容试试

网友:
这模块得800ma以上电流

网友:
检查串口线吧,电流过大会拉低电压会反复重启

网友K:
把发送新行那个勾去掉,
AT后面是没有回车换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发送新行那个勾去掉,
AT后面是没有回车换行的

AT指令要新行呀,是退出透传+++不要新行。

我截图只是AT,其实任何指令都可以发送成功,但是没有返回

网友:
刷固件P0_0要拉低,运行模式:P0_0拉高

网友:
除了供电电流,如果使用了USB线,或其它线也要注意,有些线细的可怜,电脑USB供电能力再牛也不行

网友L:
波特率74880看说明书

网友K:
可以选一个这样别人做好的板子
想用AT就刷一个AT的固件
想用Lua就刷一个Lua的固件(安信可默认是Lua)
想自己开发也省得怀疑电源串口啥的了

我当时做8266固件的时候就选的这种
帮了我挺大的忙

网友M:
发送指令要加回车换行的,下载固件要下拉P00的,建议楼主找找自己的问题,从官方基础调试资料学起。

网友N:
anxinke的资料网站还能上?我怎么打不开了。wiki.an......

网友:
估计是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N:
anxinke的资料网站还能上?我怎么打不开了。wiki.an......

安信可好像内乱了

网友O:
ESP8266瞬间电流很大,特别是在上电的时候。LDO有可能没这么快的响应速度,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发送指令要加回车换行的,下载固件要下拉P00的,建议楼主找找自己的问题,从官方基础调试资料学起。 ...

你说的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你看看我的原理图知道在P0口加按键的原因呀,刷固件要拉低。

对了,之前刷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anxinke的资料网站还能上?我怎么打不开了。wiki.an......

还可以啊,你用google访问的吧,私密连接对吧。
换个浏览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波特率74880看说明书

刷AT指令固件的波特率是115200,用别人的板子,试过很多次都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选一个这样别人做好的板子
想用AT就刷一个AT的固件
想用Lua就刷一个Lua的固件(安信可默认是Lua)

我之前调程序是买的别人做好的现成,类似i这种,刷固件,调试程序全部ok才想着自己做板子。

不过从目前的原理图来看,我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ESP8266-12F是增强型,他们没有人使用ESP-12F,再有一个就是电源供电我做的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这些等我加了电容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ESP8266瞬间电流很大,特别是在上电的时候。LDO有可能没这么快的响应速度,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1

好的,额嗯!

网友P:
楼主测试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测试结果如何?

刚来实验室,这两天有点忙,我现在去测试

楼主:
上午来做了测试,测试方法根据之前在论坛的分析:

改变一:在RST复位端的3.3V电压处加了100uf的钽电容,在8脚VCC处之前的10uf0805封装处再加一个0805的10uf电容

改变二:之前用的是USB分线器接电脑的一个USB分3个USB,然后分别接的USB转TTL,电源线,现在不用分线器,直接插在两个电脑USB口

做了这些改变以后,电源的供电能力,应该是增强不少,但是还是只要复位的时候出现ready,不知道什么情况。

翻看数据手册和安信可淘宝官网的资料,发现了一个问题,竟然电路还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是什么问题,需要再调试!关键是我现在画的板子是参考已经调试好的板子,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呀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上午来做了测试,测试方法根据之前在论坛的分析:

改变一:在RST复位端的3.3V电压处加了100uf的钽电容,在 ...

不要用电脑的USB供电,供电不足的。独立供电试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要用电脑的USB供电,供电不足的。独立供电试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做这个东西之前用的别人的开发板上面的WIFI,就是USB供电,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现在自己焊接的一块,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电源现在加了,还是不行

楼主:
哈哈,上午进行了最新的测试,可以判断是电源供电的不足!

方案如下:我之前用别人的板子,他们使用的ESP8266-12E型的,不是ESP8266-12F型,但是我在画板的时候,使用的后者

ESP8266-12F是增强型的,所需要的电流可能更大,这个下午进行确认。

于是我又在网上买了ESP8266-12E的模块,板子还是用我之前的。但是这一次我只焊接了WIFI模块,其他的模块都没有焊接。

然后结果就是ok!

同时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工作电流较大,不要用USB转串口芯片输出的3.3V电源,也不要用sc662k这种低电流LDO ...

有推荐的LD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测试结果如何?

测试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ESP8266瞬间电流很大,特别是在上电的时候。LDO有可能没这么快的响应速度,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1

搞定了,确实是供电,还要用ESP8266-12测试

网友C:
我用AMS1117-3.3V没问题(从USB取电,LDO产生的3.3V供CH340C和ESP-12F,只用了0.1u的电容)
nodeMCU用的就是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AMS1117-3.3V没问题(从USB取电,LDO产生的3.3V供CH340C和ESP-12F,只用了0.1u的电容)
nodeMCU用的就 ...

那个板子的芯片比较少,你看我上面的图,就知道芯片有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AMS1117--3.3V供电,也不行吗

连续发送应该会发烫

网友R:
波特率对不对?我记得波特率好像用的很特殊,或者有好几种波特率是混着用的,注意下波特率

网友S:
我也是用1117的LDO,电源脚还接了100uF的钽电容。环境是atom上的platformio,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波特率对不对?我记得波特率好像用的很特殊,或者有好几种波特率是混着用的,注意下波特率 ...

我已经结贴了,确实是电源不足,因为使用的ESP8266-12F,功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也是用1117的LDO,电源脚还接了100uF的钽电容。环境是atom上的platformio,没啥问题 ...

我准备再做一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