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用的插片保险丝可以用在220V电路上吗

楼主(2018-12-11):
电路体积受限,需要一款可插拔,方便更换的保险丝。玻璃管的体积有点大。
在TB上看到了插片保险丝,看了下用途基本是在汽车上用的,请问有没有坛友用在220V的电路里面?

楼主:
或者热心的坛友帮忙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的可以满足需求的保险丝,不一定是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热心的坛友帮忙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的可以满足需求的保险丝,不一定是这种 ...

这种应该是不可以的,那种普通的5*20的保险座不可以吗?也不比这个大多少啊。

网友B:
用5x20分体式保险座,没有绝缘壳的。

网友C:
不是有立式的保险管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不可以的,那种普通的5*20的保险座不可以吗?也不比这个大多少啊。 ...

PCB要求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x20分体式保险座,没有绝缘壳的。

这个还真考虑过,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立式的保险管座么

是个办法,电流小了点,不过也够用

网友B:
没说几安,比如把扁体插件保险丝装在排针插座呢?

网友D:
不可以,熔断后断点两头导体太近会跳火的~

网友E:
有脚间距5.08的直插保险,体积类似于小型cbb电容

网友F:
觉得如果能保证人不会轻易接触到,我觉得可以呢,这玩意外部的绝缘应该是按照低电压设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熔断后断点两头导体太近会跳火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跳火一段时间后估计塑料外壳会着火!

网友:
用途不一样,绝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几安,比如把扁体插件保险丝装在排针插座呢?

扁体插件保险丝是个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熔断后断点两头导体太近会跳火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脚间距5.08的直插保险,体积类似于小型cbb电容

你说的是自恢复?那个做过载保护可以,短路保护估计不行,响应挺慢的

网友G:
耐压不够,淘宝搜1808保险丝,贴片的里面我觉得很小了,有250V AC的耐压,也有对应座子,SM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如果能保证人不会轻易接触到,我觉得可以呢,这玩意外部的绝缘应该是按照低电压设计的吧。 ...

我也是这么想的,楼上的坛友表示间距是个问题,还是稳点吧,用玻璃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耐压不够,淘宝搜1808保险丝,贴片的里面我觉得很小了,有250V AC的耐压,也有对应座子,SMT的 ...

谢谢!体积确实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扁体插件保险丝是个什么鬼?

淘宝搜索:392方形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392方形保险丝。

收到,涨姿势了!

网友H:
常用电源保险丝 液晶保险管 T1.25A 250V 方形保险丝

网友I:
方形保险丝一直在用,体积比较小,但是无法更换,是插件焊接的。不过我们的板子如果保险丝坏了多数是出问题了,换了也不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自恢复?那个做过载保护可以,短路保护估计不行,响应挺慢的

不是自恢复,是方形保险丝。可以去商城搜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方形保险丝一直在用,体积比较小,但是无法更换,是插件焊接的。不过我们的板子如果保险丝坏了多数是出问 ...

用301端子间接安装。端子焊在pcb上,方形保险接端子上。相对而言,体积小综合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常用电源保险丝 液晶保险管 T1.25A 250V 方形保险丝

这个是用在液晶电源上的保险管吧,不好替换,不过可以像楼下说的那样增加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形保险丝一直在用,体积比较小,但是无法更换,是插件焊接的。不过我们的板子如果保险丝坏了多数是出问 ...

可以像您楼下说的那样增加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01端子间接安装。端子焊在pcb上,方形保险接端子上。相对而言,体积小综合成本低 ...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