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控制100K 80V交流信号的开关 除了继电器还能用啥

楼主(2018-12-11):
现在需要控制 80V 100K交流信号的开关。
用继电器控制的话  体积比较大。 光电继电器的话导通电阻不小。
想用2个MOS管串联控制,似乎Vgs电压不行。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了,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以前做交流控制用过可控硅,不过都是1KHZ频率以下的AC,你这种100KHZ,不知道可控硅能不能正常关断导通,因为可控硅是在过零时起作用的。

网友:
干簧管继电器,大概2个816光耦这样大小,你网上可以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