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反思:CAN收发器供电电源稳定很重要

楼主(2018-12-11):
之前自己做了一套完整的CAN CCP(标定)方案,上位机软件,USB转CAN设备软件,下位机App软件(电机控制,通过标定进行参数优化)以及下位机的Bootloader。

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标定时不时出现USB转CAN设备软件报出CAN通信响应超时的错误,导致上位机丢失下位机实时数据,很影响标定工作,并且每次需要更新软件的时候,通过Bootloader走CAN总线更新软件时,总会遇到程序下载了一部分就丢失CAN通信。
起初以为是上位机和USB转CAN设备的驱动程序不稳定导致,连续修改了很多次USB通信协议及数据处理方式,到最后已经能够达到非常稳定的USB通信。可后来发现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后来通过CAN总线检测设备,分析USB转CAN设备软件在整个过程中数据通信,终于找到USB转CAN设备会时不时丢帧,上位机已经下达发送CAN帧指令而USB转CAN设备并没有真正发出CAN帧,从而误以为下位机不响应。
继续排查,无意中发现通过USB转CAN设备的输入电源只有4.4V,而我所使用的CAN收发器为TJA 1050,按照其DataSheet说明最低电压也需要4.75V。通过直接测量电脑USB口输出电压为5.02V,于是猛然发现是因为USB转CAN的设备所使用的的USB线线损过大,虽然从前面的电压来看,只是相差了0.35V,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电压差距,导致前面出现的各种丢帧异常。
后面我将USB转CAN设备上的CAN 收发机TJA 1050电源单独供电,保证5V±0.1V的电源供给。经过长时间的标定测试,发现CAN数据通信非常稳定,标定工作也得以顺利进行。
从我的教训看来,光是软件稳定还不够,硬件的电源供给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网友A:
非常好的总结。       提供了线损思路。往往就是不注意的一个小细节。

网友B:
usb 就是非常蛋疼的。  有时候还是 蓝牙数传好用。  前提是 用 hc-05 hc-06 这些 2.0 的 低端模块。  速度快。稳定性好。 握手也快。  但不支持 ios

网友C:
赶紧去查查电压,我们这边也遇到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

网友D:
上周六大早上起来调试RS422,之前调试好的程序居然不能用,完全进不了中断,整整查了一天。万万没想到,测试杜邦线内部断路。。。。

网友E:
做硬件有时间真是被辅助工具坑的够呛

网友F:
現在都不用便宜傳統的杜邦线
都是訂製夾力比較好的線來實驗用
老闆認為好的線成本遠低於工時成本

网友G:
USB的线损,电流大时比较大。
我们一般就转3.3V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現在都不用便宜傳統的杜邦线
都是訂製夾力比較好的線來實驗用
老闆認為好的線成本遠低於工時成本{:loveline ...

定制要求复杂吗?能不能来张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定制要求复杂吗?能不能来张图看看?

看了下報價單,沒圖沒夾頭規格
只知道特別緊,22AWG 一根 30cm 0.8 RMB
15CM  0.65RMB

网友:
没这么夸张的,can是瞬态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总结。       提供了线损思路。往往就是不注意的一个小细节。

是的,优质的USB线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就是非常蛋疼的。  有时候还是 蓝牙数传好用。  前提是 用 hc-05 hc-06 这些 2.0 的 低端模块。  速度 ...

USB学习的资料太少,只能直接去看英文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去查查电压,我们这边也遇到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

就是查电压查出了问题,CAN收发器供电电压就差那么0.3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周六大早上起来调试RS422,之前调试好的程序居然不能用,完全进不了中断,整整查了一天。万万没想到,测 ...

跟我万用表探测线内部断路一样,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硬件有时间真是被辅助工具坑的够呛

是的,很多时候调了半天程序,最后发现竟然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的线损,电流大时比较大。
我们一般就转3.3V用。

准备入手100+的USB线了,以后再也不想被这个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做硬件有时间真是被辅助工具坑的够呛

你头像是你本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头像是你本人吗?

哥们,离异有孩子的,你还有兴趣么

网友:
晕,我刚出差到泰安就看到这个。

网友J:
差劲的USB线用到你怀疑人生,我三星无线充电器,无意中换了根usb线,一直无法充进去电,一度以为充电器坏了,准备再买个的时候。又无意中换了根usb线,瞬间好了。原因就是线损压降太大了。

网友K:
工业中能不用usb的就不用,usb+Windows系统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网友L:
不管啥设备,电源都很重要。
就像员工的工资一样。钱不到位偶尔耍耍可以,要长期稳定就一定得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現在都不用便宜傳統的杜邦线
都是訂製夾力比較好的線來實驗用
老闆認為好的線成本遠低於工時成本{:loveline ...

这才是好老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M:
做过电子维修的,都应该记得一条铁律:万故先查源,电源不稳还能稳定工作?就像那句老话:皇帝不差饿兵。

其实楼主的问题,根源在于他是绕过了好几个阶段,直接进入了研发。表面上看,是过去了,但实际你过去之后,那些你曾经绕过的坎儿,都会在某个时期,一个个再让你经历一遍甚至多遍,不过楼主属于喜欢总结反思的,相对会好一些。

网友N:
usb线线径太细,因为很多都是用来通信的,你得用可以供电的线才行

话说 你改头像后  就不认识了  难道不能改回去么

网友O:
不知道LZ使用的USB通讯是哪种通讯方式?看很多人说USB通讯不稳定,通讯一旦中断后需要重新插拔USB接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差劲的USB线用到你怀疑人生,我三星无线充电器,无意中换了根usb线,一直无法充进去电,一度以为充电器坏了 ...

所以说找一个好的USB线供应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工业中能不用usb的就不用,usb+Windows系统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工业中绝不用USB,这里用USB只是为了开发阶段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管啥设备,电源都很重要。
就像员工的工资一样。钱不到位偶尔耍耍可以,要长期稳定就一定得到位了。 ...

钱不到位,直接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过电子维修的,都应该记得一条铁律:万故先查源,电源不稳还能稳定工作?就像那句老话:皇帝不差饿兵。

所以现在很能理解硬件测试,一堆测试点给出电压范围,还是有原因的。任何电压异常都能提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N:
usb线线径太细,因为很多都是用来通信的,你得用可以供电的线才行

话说 你改头像后  就不认识了  难道不能 ...

USB通信+供电是他的优点。只是我用到了劣质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LZ使用的USB通讯是哪种通讯方式?看很多人说USB通讯不稳定,通讯一旦中断后需要重新插拔USB接口才行 ...

我用的STM32 EP0中断传输,EP2 Bulk传输。总的来说还算稳定。至于你说的需要拔下重新插,我觉得要么是驱动没写好,要么上位机没写好,要么下位机没写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M32 EP0中断传输,EP2 Bulk传输。总的来说还算稳定。至于你说的需要拔下重新插,我觉得要么是驱 ...

速率能做到多少?你说的稳定是工业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头像是你本人吗?

00后吗?林心如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