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不小心装了一个阿尔巴尼亚语,怎么也删不掉,

楼主(2018-12-12):
求助,win10不小心装了一个阿尔巴尼亚语,怎么也删不掉,恶心中......
网上介绍了两种方法
1.再次安装阿尔巴尼亚语,再删除;
2.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删除,

以上两种方法都试过,无效,有搞定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吗?谢谢

网友:
乘机学习一下阿尔巴尼亚语

网友:
多学一门外语啊,多好

网友A:
装一个QQ输入法,把其他输入法干掉,再卸载QQ输入法,哈哈哈

网友:
你先把输入法删掉,再把键盘布局删掉。win10的坑很多的。家庭版甚至都关不掉defender,装了组策略根本没用,我都是用pchunt直接强制改文件名到msmpeng.exe.bin才能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QQ输入法,把其他输入法干掉,再卸载QQ输入法,哈哈哈

试过,当时貌似删掉了,可一重启,又出来了,

网友:
换我就不管了,懒得费那劲 :)

网友: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我上次没招了,重装的。

网友:
我感觉是没有问题的吧,我经常安装韩语日语输入法,都能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