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文件系统,CSV文件特别大

楼主(2018-12-12):
用的fatfs文件系统R0.10b, SPI模式操作microSD卡, 8G卡,在根目录下有door.csv文件,系统有时候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莫名其妙的出现SD卡容量不足,把SD卡拿下来插到电脑上发现这个csv文件变成了好几G,但是实际上程序只存了几十Kb,用excel打开这个文件,内容为空,用winhex打开的话,该有的记录是有的,但是后面全是0,导致占用了很多G空间,请问一下大家有可能是什么问题,程序已经筛查了一遍了,没有过界操作。

其他几个文件都是正常的,每次有问题都是这个door.csv文件,操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分区表出错了吧

网友A:
或者卡是扩容的。

楼主: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SD卡第一次用的时候是不是要用fatfs自带的格式化函数格式化一遍, 我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卡是扩容的。

买的同一批卡,几十个设备每个设备一张卡,基本都会出这个问题,只是有的是很快就出了,有的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出, 比较稀奇的是我就算用fatfs自带的删除文件操作将这几个文件都删除了后,再新建这几个文件, sd卡容量还是没什么变化,还是被占用了好几个G, 有时候删除了后,关机放一段时间,上电SD卡容量又对了。。。当然也有不对的。

网友A:
你把你的spi降速看看。可能是传输出错了。还有,注意你的spi是1.8v还是3.3v,sd卡我记得是3.3v的,你用1.8v的话传输某些pattern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spi降速看看。可能是传输出错了。还有,注意你的spi是1.8v还是3.3v,sd卡我记得是3.3v的,你用1.8v ...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是SPI是24M,降低到12M看看, SD卡供电和spi的引脚都是3.3V的, 附上一张hex打开u盘的分区表,从这图片来看好像是分区表错误。

网上搜到的一些内容: MBR(Master Boot Record, 主引导记录)位于SD卡的第0扇区(物理), 共512个字节. 其中前446个字节为引导代码, 接下来64个字节为分区表, 再接下来两个字节为签名, 固定为 0×55, 0xAA.

从我这分区表来看,那64个字节全为0,

楼主:
好像上图的打开是错误的,再上一张MBR图

楼主:
我又上了些内容和图片,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B(2019-01-16):
请问,fat下,csv可以分页吗?也就是同一个csv内创建几个表格?如何创建

网友:
mbr只是分区表,你这个应该是文件分配表有问题

网友C:
楼主解决没有 最后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丢点其它机器的石头给楼主:
用STM32的SD接口,单总线或四总线操作SD卡,写好程序就丢给同事进一步开发。然后另外一个同事报怨卡上数据老是不对,要求我检查。FATFS是网上找的。SD程序是ST的库,我找谁?
不过我就写了个单扇区测试功能的程序,逐一写扇区,然后读出核对。平均60多次写操作,会出现一次错误,而且出错的地方不固定,但相对多地出现在65,129这种地方,整批卡都是这样,没有测试别的厂家的卡,因为2G的卡不好买。
考虑到出错的地方不固定,于是就在每次写卡时,写完就读出校对,出错误就再写一次。神了,统计结果重复一次就正确,两次以上的没有遇到过。测试了一天,写了多少个扇区也没有记下,就将改过的程序提交了。于是同事们就再也没有就SD卡出错的问题说什么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flashfs,已经做了好几批了,很稳定。

网友:
FAt系统 marker 一下,过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at下,csv可以分页吗?也就是同一个csv内创建几个表格?如何创建

我没有用到这项功能。不清楚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没有 最后是什么原因?

用fatfs自带的格式化函数格式化一遍SD卡,再在每次写SD卡的时候锁住调度器或者关中断,目前还没发现会再出这种问题。 其实在写sd卡的时候,fatfs的syscall是有进行互斥量的申请的

int ff_req_grant (        /* TRUE:Got a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FALSE:Could not get a grant */
        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o wait */
)
所以不存在写顺序错乱的问题。

只能怀疑是在写SD卡的时候,操作系统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了。打断了SD卡的读写。现在这是这样怀疑。还没有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flashfs,已经做了好几批了,很稳定。

还真没考虑过。用SD卡的话是因为直接取出SD卡插到电脑上就可以看到文件。很方便。另一个是容量大。
请教一下你用的flash是多大容量。

网友:
建议不要一直往一个文件里面写, 而是隔一定时间或者写入若干条记录以后换个文件名再继续
这样即使写坏了, 只要整个文件系统没崩, 只会损失一小部分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没考虑过。用SD卡的话是因为直接取出SD卡插到电脑上就可以看到文件。很方便。另一个是容量大。
请教 ...

flashfs一样的啊,我九轴数据,400hz,半个小时都没问题。也可以直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fs一样的啊,我九轴数据,400hz,半个小时都没问题。也可以直接看

学习了,原来这个文件系统可以针对sd卡,RL-FlashFS -- V4.22;Keil自带的文件系统,支持FAT12,FAT16和FAT32文件系统,这个文件系统可以用于SD卡、Nand Flash、U盘,提供Nand Flash的坏块管理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原来这个文件系统可以针对sd卡,RL-FlashFS -- V4.22;Keil自带的文件系统,支持FAT12,FAT16和F ...

不客气,已经量产,感谢eric硬汉哥,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