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STM32驱动MLX90640 32x24分辨率红外阵列传感器

楼主(2018-12-12):
Melexis公司最新传感器MLX90640红外阵列传感器
该传感器分辨率为:32x24。
探测温度:-40~300℃
采用IIC通讯。

拍摄背景:正在充电的电路板。
电路板大小为:44.6x75mm。
三处发热点为:MCU,稳压IC,充电IC

本模块采用SMT32F401RCT6作为主控MCU,采用官方库驱动读取温度,DMA循环串口传送温度。
代码编译环境:MDK V5.26,
源码资料如下:

本店有模块和成品出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逛逛:https://jmelectron.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e.1.10010.6.VsSRMs

楼主:
我测了一下电路板,电路板大小:44.6x75mm。
用0603 22R,100R分别在3.3V和GND直接串接实验,仅供参考

楼主: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免费提供这个模块的空板给大家(一共20块板子,送完即止。我小店也有传感器零售),顺丰陆运到付(我不发其它快递的,不要问为啥)

网友:
挺好的,这样的传感器还真的是贵啊

网友:
支持开源,做的很漂亮。

网友:
非常棒啊,正想搞个来测板子温度呢,不过最近手头比较紧。。。。

网友:
挺好的,就是传感器好贵啊。

网友A:
不错,传感器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传感器多少钱啊

零售价300多

网友:
关注一下。  挺好的产品。

网友B:
这个可以隔物体看温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隔物体看温度吗?

不能,只能看物体表面。传感器感应物体表面发射的红外

网友C:
楼主做的挺好的,有分辨率再高一些的吗?比如做到80×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挺好的,有分辨率再高一些的吗?比如做到80×60

这个没有哦,网上也有卖这个分辨率的,自己搜一下,价格也是XX

网友D:
80x60的阵列要上千了,玩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x60的阵列要上千了,玩不起啊。

某些特定场合,32x24还是可以用的,毕竟价格便宜了好多

网友E:
要是再加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两幅图像重合着显示会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再加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两幅图像重合着显示会更直观

两幅重合,不知道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x60的阵列要上千了,玩不起啊。

这个32x24相对来说就便宜很多了

网友F:
与被测物体的最小距离是多少。想用它近距离测0603大小多元件发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被测物体的最小距离是多少。想用它近距离测0603大小多元件发热情况

你看看我上面做的测试

网友G:
楼主啊,我手上还有你之前的Link和数码电子钟呢,东西头挺好的。
看了你的淘宝店铺,不卖了呀?那个数码钟唯一不好的就是不能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啊,我手上还有你之前的Link和数码电子钟呢,东西头挺好的。
看了你的淘宝店铺,不卖了呀?那个数码钟 ...

哎,一把鼻涕一把屎,亏了不少钱

网友H:
楼主,这个能测到多远距离啊,一直想做个便携式的家用防盗的东西,出差也能带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能测到多远距离啊,一直想做个便携式的家用防盗的东西,出差也能带着。 ...

这个得看物体大小,人体7米左右(一个点或小团,没测试过这么远,测过3米,还可以看到人的大概轮廓)

网友:
感谢开源,感谢分享!

网友:
mark一把,热成像仪。

网友:
挺好玩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再加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两幅图像重合着显示会更直观

两个镜头的不同轴,要想图像自动重合,有什么好办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60X80能1000以内拿到的

芯片1000的话都很贵了,FLIR的嘛?

网友J:
楼主:
SMT32F401RCT6作为红外传感器的主控MCU吧,屏幕用什么驱动?分辨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SMT32F401RCT6作为红外传感器的主控MCU吧,屏幕用什么驱动?分辨率多少? ...

模块的MCU是STM32F401RCT6,只能做到4HZ刷新率。
成品的MCU是STM32F407VET6,FSMC驱动,16位并口,屏幕分辨率为320x240,可以做到8HZ刷新率
这个传感器很耗计算和RAM。RAM至少20K(20K只是读取温度)。

网友K:
买了个,今天到手后,快速找出样板发热的异常器件,定点斩首,爽YY~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了个,今天到手后,快速找出样板发热的异常器件,定点斩首,爽YY~

网友:
不错呀,可以跟领导建议一下让公司里买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幅重合,不知道怎么整

应该和图像拼接融合差不多,特征点提取匹配,然后图像配准一下就行了,两个摄像头放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60X80能1000以内拿到的

是什么接口的?不会是us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和图像拼接融合差不多,特征点提取匹配,然后图像配准一下就行了,两个摄像头放近点 ...

32x24提取特征点与图像匹配估计很困难,其实切换传感器与摄像头倒可以,有时探测热源,然后切换到摄像头看看究竟是啥

网友:
一直在用  第二个了,还不错

网友:
自己的手和办公室的灯。

网友L:
楼主有没有测下精度,达到标称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没有测下精度,达到标称入一个。

我这里没其它测温仪进行比较。我测了一下正在沸腾的水壶,最高温是98.3度,坐标广东。仅供参考

网友J:
引用 楼主:
模块的MCU是STM32F401RCT6,只能做到4HZ刷新率。
成品的MCU是STM32F407VET6,FSMC驱动,16位并口,屏幕分 ...

模块的MCU的作用只是做协议转换吗?I2C变成串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块的MCU的作用只是做协议转换吗?I2C变成串口输出?

模块程序是通过IIC读取传感器的阵列温度,然后通过DMA 循环串口传出,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不用编程。

网友:
不错,开源还提供套件,已撸,到手再看看效果

网友M:
这么贵,玩不起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么贵,玩不起呀

这个也算贵,前公司买了个福禄克的,一部B级车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也算贵,前公司买了个福禄克的,一部B级车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售价300多

接口什么协议

楼主:
IIC,传感器4Pin

网友O:
楼主秒回啊  这个分辨位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秒回啊  这个分辨位数多少

寄存器读取的还不是直接的温度,需要公式计算的,官方有提供API。

网友P:
所谓的32x24 是不是 温度传感器左右32x24个点? 图像是用插值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所谓的32x24 是不是 温度传感器左右32x24个点? 图像是用插值显示的?

传感器是32x24的阵列。然后放大显示

网友:
牛逼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我喜欢

楼主:
果断下手一个啦,坛友有优惠

网友:
MARK 红外传感器阵列

网友N:
要是能设置最大和最小温度的十字标颜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是能设置最大和最小温度的十字标颜色就好了

"+"字标的颜色我之前也考虑过,没想到其它颜色

网友Q:
楼主你的液晶屏是串口屏吗?串口数据直接写点阵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免费提供这个模块的空板给大家(一共20块板子,送完即止。我小店也有传感器零售),顺丰陆 ...

这个传感器可以测多大的视场,多大视场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的液晶屏是串口屏吗?串口数据直接写点阵吗?

成品用的是并口屏。串口数据包含768个点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传感器可以测多大的视场,多大视场为好?

MLX90640有两款型号的,一个是BAB,一个是BAA,两者区别是FOV不同。BAB的FOV是55°x35° , FOV小的话测量远一些。具体得看物体大小与探测距离。可以通过tan函数计算

网友R: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32x24的阵列。然后放大显示

你好,请问显示程序也是你自己作的吗,左侧温度和颜色对应表哪儿能找到?
我写的一个颜色表示温度的程序,特别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请问显示程序也是你自己作的吗,左侧温度和颜色对应表哪儿能找到?
我写的一个颜色表示温度的程序 ...

颜色条网上很多,有几种,我这是其中一种,你网上搜搜

网友S:
我看到你的贴子,我就去你店里买了一个,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传感器怎么保护?我实验了前面加了个玻璃测量结果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看到你的贴子,我就去你店里买了一个,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传感器怎么保护?我实验了前面加了个玻璃测量结 ...

不要随便加东西,会影响接收红外线。不用特殊保护

网友T:
引用 网友N:
要是能设置最大和最小温度的十字标颜色就好了

貌似距离较远的时候温度偏差比较大? 看到人体那个照片,最高才21度

网友:
引用 网友T:
貌似距离较远的时候温度偏差比较大? 看到人体那个照片,最高才21度

表面是冷得,所以为啥温度计要插腋窝

网友U:
听说,这东西有寿命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听说,这东西有寿命限制?

没有听说过。

网友V:
才刷几帧每秒是mcu的限制还是传感器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V:
才刷几帧每秒是mcu的限制还是传感器的限制?

传感器最大支持64HZ。
1、MCU不够强,优化一下应该可以上16HZ(我没有利用DMA传送)
2、刷新率越高噪声越大。
个人觉得8HZ比较合适

网友W: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最大支持64HZ。
1、MCU不够强,优化一下应该可以上16HZ(我没有利用DMA传送)
2、刷新率越高噪声越大 ...

用F401的硬件I2C是否会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用F401的硬件I2C是否会快一些?

模拟的话其实也很快了(传感器IIC通讯速率最大支持1MHZ),主要是读取传感器寄存器的值还不是温度,需要浮点计算,耗时不少

网友:
好玩,就是传感器略贵。成本低点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模拟的话其实也很快了(传感器IIC通讯速率最大支持1MHZ),主要是读取传感器寄存器的值还不是温度,需要浮 ...

认真看了一下,真的没必要进行浮点运算,小数点移位就可以解决了。
如:36.94,只要记录3694,显示时在36与94中间加小数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认真看了一下,真的没必要进行浮点运算,小数点移位就可以解决了。
如:36.94,只要记录3694,显示时在36 ...

温度转换成图像是可以放大整型处理。还有个地方处理量大,那是应用官方库,将寄存器值转化成温度的计算(如果要处理成整型估计比较麻烦)。目前速率还好了。人觉得的对于这种大运算,如果成本MCU在产品成本占比比较少,直接换个牛逼点的,代码处理方便,最后哪种方案更具有性价比也不一定

网友(2019-11-01):
能不能绐一下这个传感器的PCB封装,看了手册不太明白怎么用坐标定出脚位

网友:
这个不错。平时没事了自己折腾一下可以

网友(2020-02-06):
MLX90640红外阵列传感器,mark 下,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免费提供这个模块的空板给大家(一共20块板子,送完即止。我小店也有传感器零售),顺丰陆 ...

传感器上的黑色筒状物是自己加的,还是芯片公司就提供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mark一下,后期会用到!

网友X:
请问实测这个最远检测距离有多少

网友:
mark 下,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X:
请问实测这个最远检测距离有多少

我用的MLX90640BAB, 视场角度 55*35 度(角度小,适合远距离测量)的那种,对人体(穿棉袄)成像距离不到4米。。。温度越高的物体看得越远,像浴霸、油汀十来米能看到。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最近项目组正在研究。先感谢了。

网友:
这货价格在特殊时期已经断货了。。。。黑犀牛满地跑。。。。

网友(2020-03-13):
我照着你的原理图,找了一个STM32F401的开发板,MLX90640模组接到PB6(SCL)和PB7(SDA),下载你的代码中的hex,串口没有输出。请问这个代码有更新吗?

网友:
楼主手头屯一批传感器,今年2月不愁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