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rduino导出的二进制文件烧录到ESP8266如果设置

楼主(2018-12-12):
用ESP12F做了个产品,因为功能简单,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就用Arduino写了个小程序。Arduino IDE每次上传代码都要重新编译,以至于每烧录一个ESP12F都要十几分钟。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如何让Arduino上传代码时不重新构嬄的方法。求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我由Arduino导出了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放到乐鑫官网的ESP8266 flash_download_tools_v3.6.5工具进行烧录,但无论如何设置,烧录进去的程序都不能正常运行。

有用Arduino的小伙伴看到吗?求指点。

网友A:
烧录:P0_0管脚拉低,烧录完成:P0_0拉高
修改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P0_0管脚拉低,烧录完成:P0_0拉高
修改原因:修改错别字

我能烧录进去,但是烧录进去后运行不了。我按您图片的设置了,还是不行。P0_0管脚拉低,烧录完成:P0_0拉高这个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烧录进去,但是烧录进去后运行不了。我按您图片的设置了,还是不行。P0_0管脚拉低,烧录完成:P0_0拉 ...

Arduino没有用过,那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P0_0管脚拉低,烧录完成:P0_0拉高
修改原因:修改错别字

刚刚发现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加载了二进制文件还要打勾选中才行,不选中,烧录是烧录完成了,但是啥都没烧进去。。。。

网友:
若已经导出二进制码,可以用命令行烧录:(相关目录参数请自行修改)

C:\Users\{My Name}\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tools\esptool\0.4.9/esptool.exe -vv -cd nodemcu -cb 921600 -cp COM5 -ca 0x00000 -cf C:\Users\{User Name}\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534439/Sketch_Name.ino.bin

网友:
我用的PlatformIO,也是Arduino框架的,多线程编译,速度要快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加载了二进制文件还要打勾选中才行,不选中,烧录是烧录完成了,但是啥 ...

这算自己解决了?

网友:
Arduino里把速度开满,没理由比工具慢。

网友:
看错了,楼主是编译时间长。
在 preferences 里打开 upload verbose output. Arduino会输出所有执行的上传指令。把指令拷到命令行里直接回车就行。

网友(2020-03-18):
arduino esp8266用的makefile写的不够好,很多东西重新编译了。如果把SDK部分链接成.a会快很多。

网友:
用ESP32,arduino IDE 编译烧写很快啊,不存在十几分钟的情况,一般都是30秒都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