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Jara2204 的64位驱动,多谢!

楼主(2018-12-12):
这个Jara2204用了十多年了,一直用得很好,今天换了一台64位win10的电脑,以前保存的驱动不能用了,

哪位有这款设备的驱动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戏,要么虚拟机,要么整个老电脑,老家伙比如dell d6300,配置不低,才5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戏,要么虚拟机,要么整个老电脑,老家伙比如dell d6300,配置不低,才500大洋。 ...

老型号电脑我有,只不过希望只用一台电脑.

楼主:
其实关于驱动还有一点不明,驱动不行到底哪个是主因:
1.因为win7升win10造成的;
2.因为32位变64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