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压缩12字节的唯一ID到6个字节,压缩后尽量少重复

楼主(2018-12-12):
如题

请教如何压缩12字节的唯一ID到6个字节,压缩后尽量少重复

网友:
节省6个bytes要付出6k bytes的代价

网友A:
12字节ID,算每一字节都是0-9和A-Z,不分大小写,是36的12次方,等于4738381338321616896。
6个字节内容,最大可编码信息256的6次方,等于281474976710656。上面的数比下面的数大16000倍。
理论上应该是不可能完成的吧?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
如果不考虑数据本身的任何特征,hash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如果数据有特征可以利用,那就自行处理就可以了。从算法的角度来讲,这就相当于多少有点作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字节ID,算每一字节都是0-9和A-Z,不分大小写,是36的12次方,等于4738381338321616896。
6个字节内容, ...

楼主只是要求尽量少重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字节ID,算每一字节都是0-9和A-Z,不分大小写,是36的12次方,等于4738381338321616896。
6个字节内容, ...

LZ提到尽量减少重复------也就是说LZ接受冲撞的情况存在。

网友B:
12个字节转义CRC32用了4字节,剩下两字节你看着办

网友:
12个字节中每一个字节都是随机不可预测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前者,基本上没有可能

网友:
算这12B的CRC32作低4B,算这12B的和(16bit)作高2B

网友:
楼主要搞清楚这个ID有没有规律,比如一些ID带生产厂商编号或生产日期等等,那就好办了,重复率能做很低。

网友:
之前就有人问过了,必须要牺牲啊。

否则,32变16,16变8,8变4,,,,还用那么多干嘛。

网友:
CRC32 + CRC16

网友C:
说什么都一样2^48个值,难道是IPv6?

网友:
我想把32个字节的通讯压缩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HASH 算法截取6字节。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重复的概率达到理论大分布,而不是某些点有非常高的重复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个字节转义CRC32用了4字节,剩下两字节你看着办

CRC应该不可逆吧....我猜楼主是想做密码的...

网友:
12个字节 做成6字节,感觉每两个字节相加或异或,取一个字节就可以了。
这一个字节包含了两个字节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推荐用CRC等等这样复杂的算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什么都一样2^48个值,难道是IPv6?

V6也不是6个字节呀

网友:
好奇LZ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原因是什么。

网友:
理解压缩 和 校验 的含义没?

网友:
高6字节和低6字节直接异或吧。

网友E:
楼主 说压缩的话 应该需要可逆吧  crc什么的 都不可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说压缩的话 应该需要可逆吧  crc什么的 都不可逆

12字节变成6字节,要可逆,怎么直觉感觉就不可能呢?

网友:
LZ 不会是要用来做MAC地址吧!这样的话,不可逆也行啊

网友:
感觉像是用ID做MAC

网友:
做IP 的Mac地址的吗?是的话,观察下芯片序列号哪些是重复的,可以忽略,然后做个算法,甚至直接采用某6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V6也不是6个字节呀

是我的错,本来想说MAC,看到6,鬼使神差的来了个ipv6
多谢朋友指正

楼主:
目的是为了提高通信效率,降低发射时间和功耗

产品对低功耗要求很高,通信上,带的mac地址,12byte太浪费

因为很多时候,数据段都是一些单字节的命令
如:包头 0xAA + 0x55,mac = 12字节,命令字 1字节,校验和 1字节

后来采用了类似异或的简单办法,压缩了12字节的mac(这个mac来自STM32的 unique id)  到  6个字节
后来小批量量产的时候发现,重复的概率很高(200个,两两重复了5~7对,具体忘记了)

有考虑md5算法来弄,但是比较浪费代码空间,也不知道具体碰撞率怎样
hash的话,没用过,好像有很多种hash算法,具体碰撞率也不清楚

STM32的unique  id,我不太清楚有什么规律。。。。下面我贴个图

前面3项,分别是晶元的X Y N值
最后一项,是批次号

考虑过,如果买的是正品,批次号应该是相同的,而晶元号都不同
可以利用晶元号作为唯一ID

最后的最后,我司产品的下一批次,我已经决定采用烧号的方式了。。。费事点,不过确保不会重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