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XCOM串口调试助手软件V2.2版本发布,欢迎试用

楼主(2018-12-12):
正点原子 串口调试助手软件XCOM V2.2发布了,欢迎各位网友下载使用。

正点原子串口调试助手XCOM V2.2功能简介:
1,支持多个常用波特率,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2,支持5/6/7/8位数据,支持1/1.5/2个停止位
3,支持奇/偶/无校验
4,支持16禁止发送/接收显示,支持DTR/RTS控制
5,支持窗口保存,并可以设置编码格式
6,支持延时设置,支持时间戳功能
7,支持定时发送,支持文件发送,支持发送新行
8,支持多条发送,并关联数字键盘,支持循环发送
9,支持无限制扩展条数,可自行增删
10,支持发送条目导出/导入(excel格式)
11,支持协议传输(类modbus)
12,支持发送/接收区字体大小、颜色和背景色设置
13,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三种语言
14,支持原子软件仓库

XCOM下载地址:

XCOM界面:

网友(2020-04-03):
可以增加波形显示吗

网友(2019-12-14):
windows10前段时间更新后,这个调试助手老是卡死,用了2.0的版本也是一样,用SSCOM33没有问题,系统没有更新前用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BUG,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软件上在做接收数据统计计数时出错了?

这是因为超过了缓存大小,在左下角的设置里面,把缓冲区设置大一些就不会了。
我们的规则是超过缓冲区大小的话,会丢弃一半的数据,继续填充。

网友A:
发一个BUG,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软件上在做接收数据统计计数时出错了?

网友:
有用过的吗 这个软件好用吗 各位

网友:
是的,应答机制也挺有用的
建议增加一下!

网友(2019-11-14):
win10 mse报有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用了一下,最高到3Mbps,但是在3Mbps下面严重丢包;求压力测试,提高稳定性。 ...

你用虚拟串口对来测试,这样跟硬件无关,或许是你的硬件上不了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串口助手也都会丢包,比你的还厉害。

考虑是不是USB转串口芯片,能力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串口助手,会不会严重丢包?

其他的串口助手也都会丢包,比你的还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用了一下,最高到3Mbps,但是在3Mbps下面严重丢包;求压力测试,提高稳定性。 ...

换个串口助手,会不会严重丢包?

网友B:
试用了一下,最高到3Mbps,但是在3Mbps下面严重丢包;求压力测试,提高稳定性。

网友:
没细看,串口助手不都这样吗,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网友:
我下载的被win10的杀毒软件给杀了

网友:
原子串口越做越差,把缓存设少,接收个数不能一直统计,自动清显示把计数器也清了,不合理,把接收缓存设大,收到相当数据后,把界面缩小,然后按任务栏图标恢复,马上卡住,要等很久才从假死状态恢复过来

网友:
功能越来越多了

网友:
增加应答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原子哥,保存窗口这个功能太好用了!

有其他建议欢迎提出来,我们不断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BUG修复版本,算作2.31吧
你用最新的这个:

谢谢原子哥,保存窗口这个功能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需要发送 HEX 格式的一串字符串,如: 55 AA AA AA AA AA 00 01 05 AD 16
为何粘贴时提示:

BUG修复版本,算作2.31吧
你用最新的这个: 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子哥,新版本是2.3吗,有没有下载链接?

是的,最新是2.3版本。
见附件: XCOM

网友D:
请问,我需要发送 HEX 格式的一串字符串,如: 55 AA AA AA AA AA 00 01 05 AD 16
为何粘贴时提示:

另外,这个软件 MSE 提示病毒,只能手工放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择以后,在波特率栏输入

原子哥,新版本是2.3吗,有没有下载链接?

网友:
厉害 了,下载试试看~~

网友:
能静态波形显示吗?能和mdk数据建立链接,显示某些buf的数据波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以后,在波特率栏输入

好的,搞定了。 选择波特率栏里面有字母,然后可以输入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子哥,你家软件的自定义波特率,在哪里可以输入自定义波特率呢?,?

选择以后,在波特率栏输入

网友E:
原子哥,你家软件的自定义波特率,在哪里可以输入自定义波特率呢?,?

网友:
似乎就缺個最上層顯示了...

网友(2019-09-27):
自动换行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F:
原子哥不考虑写个跨平台的串口工具?可惜我debian用不上

QT非常不错

网友(2019-02-14):
下载看下,目前觉得原子的这个还是最好用的,看下协议的部分是不是也是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试用一下~~

网友:
谢谢!试用一下看看

网友:
串口选择 后面的显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用XCOM,表示很好用

谢谢支持

网友G:
一直在用XCOM,表示很好用

网友:
下载后怎么我的电脑提示有病毒?

网友:
要是多条发送是按钮的数字可以改成自定义中文lable就更好了

楼主(2019-01-12):
引用 网友H:
软件仓库一直打不开怎么回事

得联网才能打开。
不联网的话,打不开

网友H:
软件仓库一直打不开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更新版本,挺好的

网友:
好东西,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起来很好啊,更新下~
为了画曲线。。。从网上复制了一堆winform代码照着你们的xcom的外观弄成个类似的。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子哥不考虑写个跨平台的串口工具?可惜我debian用不上

跨平台暂时不考虑哦
后续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I:
用起来很好啊,更新下~
为了画曲线。。。从网上复制了一堆winform代码照着你们的xcom的外观弄成个类似的。。。

网友F:
原子哥不考虑写个跨平台的串口工具?可惜我debian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的是stm32f103rb nucleo 的板子
要程序吗?就是st官方的canbus例程加了usart例程放在一起
走的串口是us ...

倒是没试过ST LINK虚拟的串口
明天我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100ms发一次,应该是不会出问题才对的。
你用的不是我们的板子吧?
如果是我们的板子我可以下载你这个代 ...

用的是stm32f103rb nucleo 的板子
要程序吗?就是st官方的canbus例程加了usart例程放在一起
走的串口是usart2 也就是stlink自带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断电重启之后,会接收到大概1秒的消息然后死机。
速度看下面代码
主循环 100ms发送一次

100ms发一次,应该是不会出问题才对的。
你用的不是我们的板子吧?
如果是我们的板子我可以下载你这个代码测试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反馈,
是断电重启么?
另外,你的消息发送很迅速么?

断电重启之后,会接收到大概1秒的消息然后死机。
速度看下面代码
主循环 100ms发送一次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loop_circle++;
                if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 &TxMessage, txData, &TxMailbox) != HAL_OK)
    {
       printf("\n\r CAN bus error \n\r");
       Error_Handler();
    }
                HAL_Delay(100);
                printf("\n\r Loop %d \n\r", loop_circle);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

初始化部分是这个样子的
if(HAL_CAN_ConfigFilter(&hcan,&sFilterConfig)!=HAL_OK)  //Â˲¨Æ÷³õʼ»¯
         {
                 printf("\n\r Filter init ERROR \n\r");
      Error_Handler();
   }

           /* Start the CAN peripheral */
         printf("\n\r CAN Start \n\r");
  if (HAL_CAN_Start(&hcan) != HAL_OK)
  {
                printf("\n\r CAN start error \n\r");
    /* Start Error */
    Error_Handler();
  }

  /* Activate CAN RX notification */
        printf("\n\r CAN RX notificaiton \n\r");
  if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HAL_OK)
  {
    /* Notification Error */
                printf("\n\r Notification Error \n\r");
    Error_Handler();
  }

canbus中断是这个样子的
void HAL_CAN_RxFifo0MsgPendingCallback(CAN_HandleTypeDef *CanHandle)
{
  /* Get RX message */
  if (HAL_CAN_GetRxMessage(CanHandle, CAN_RX_FIFO0, &RxMessage, rxData) != HAL_OK)
  {
    /* Recep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printf("\n\r CAN bus messages coming\n\r");

  /* Display LEDx */
  if ((RxMessage.StdId == 0x321) && (RxMessage.IDE == CAN_ID_STD) && (RxMessage.DLC == 2))
  {
    //LED_Display(rxData[0]);
    //ubKeyNumber = rxData[0];
                printf("\n\r CAN bus 321 \n\r");
  }
}

速度应该还好吧

网友:
20ms内的定时发送是正确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起来不错,只是会自动联网也不知道干什么,觉得还是声明一下会联网比较好。。。
/********************** ...

谢谢反馈,
是断电重启么?
另外,你的消息发送很迅速么?

网友J:
用起来不错,只是会自动联网也不知道干什么,觉得还是声明一下会联网比较好。。。
/*************************************************************************************/
会死掉,不知道为什么

系统是win10ltsc。其他的不知道有什么要说
就是重启单片机的时候会收到几条消息然后死掉。但不是每次重启单片机都会死

楼主(2018-12-13):
引用 网友K:
谢谢分享,期待工具更好用

谢谢支持

网友:
不知道支不支持终端交互方式,明天试试。

网友K:
谢谢分享,期待工具更好用

网友:
界面挺好,功能也挺完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闪退,刚刚重新更新了一个版本,你试下,是否还存在闪退问题
谢谢。 ...

测试了新改的版本,用拦截软件  阻止 此软件上网,可以正常使用了,不错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重新下载的可以用了。

嗯,根据你的反馈修改了下代码。
可以用就ok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关于闪退,刚刚重新更新了一个版本,你试下,是否还存在闪退问题
谢谢。 ...

重新下载的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禁用网卡和断开网线都是可以用的哦。
你的是怎么测试的?

防火墙禁止软件访问网络,然后打开就闪退了。
用的风云防火墙,这个防火墙我们用了多年,禁网功能很不错。

网友:
先下载再发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两天左右,用来输出调试信息,数据量很大

建议及时把数据保存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多长时间?是不是接受窗口接收了非常大量的数据?

两天左右,用来输出调试信息,数据量很大

网友:
试用了下,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多条发送里面的数字能改成自定义的名字吗

暂时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N:
多条发送里面的数字能改成自定义的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么快就出新的版本了,测试一下,以前用2.0版本的时候,自定义波特率经常出现闪退的BUG修改了吗? ...

你试下吧,我们修复了不少bug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测试出来这个了,用火绒禁止软件联网,直接就无法使用,一是你开软件时,没网络可用,可以运行。二是 ...

关于闪退,刚刚重新更新了一个版本,你试下,是否还存在闪退问题
谢谢。

网友O:
这么快就出新的版本了,测试一下,以前用2.0版本的时候,自定义波特率经常出现闪退的BUG修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不错!!!

最好增加一下——

这个我们目前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不同的USB芯片虚拟出来的串口描述是有所差异的,比如我截图的就有CH340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能否支持大于1024字节的数据包 。
用于IAP。。。。。。

标准modbus最大就是255字节,你分多次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解决2.1版本长时间使用崩溃的问题了嘛

多长时间?是不是接受窗口接收了非常大量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必须获取网络权限么?
禁止访问网络就闪退。

我这里禁用网卡和断开网线都是可以用的哦。
你的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为啥都不支持9位数据

因为微软官方底层串口提供的接口只能发送8位数据

网友:
准备测试下,一直用sscom

网友:
咱也支持一把,下载看看。

网友R:
能否支持大于1024字节的数据包 。
用于IAP。。。。。。

网友Q:
很不错!!!

最好增加一下——

USB-232芯片型号识别,这样电脑同时插多个不同型号时,可以区分
以前命令的保存和下拉选择

网友:
原子哥的这个串口调试软件用了很久了,很不错

网友:
不能不做一个类modbus的作为下位虚拟机,当单片机作为主机发送指令后,串口调试软件根据指令要求自动回应用。可以导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