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只有复杂度较高的产品才会存在方案公司

楼主(2018-12-12):
我这样理解方案公司不知道对不对:

1- 手机之类的复杂度较高的,才会存在方案公司,让下游的集成商的工作变得简单。 充电宝之类的较为简单的产品,一般就不需要有 方案公司 。

2- 方案公司主要是做电路设计的,可能也会顺便卖PCBA。  作为发包方,常规的操作方法是把设计+生产PCBA都交给方案公司,还是说分开?

3- 方案公司也分很多类(有些做翻译机,有些做智能手环),如果说自己想做的产品找不到特别匹配的专业方案商,于是让他去做一件有点跨度的事情,是不是搞砸的可能性会很大? (例如蓝牙耳机和蓝牙音响 这个跨度)

网友:
不一定,不同的客户群体.充电宝还有不少方案公司.
带软件的产品应该都有方案公司,纯硬件的可能就没有了.

网友A:
不完全正确,特别是第二条。
方案公司,顾名思义,就是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公司,在电子行业,主要有三类。
1、某芯片代理(一般是在系统上唱主角的SOC芯片),按28理论或长尾理论,芯片原厂没精力提供各种各样的应用与设计,不愿意招太多的FAE去支持一些小客户,一般就会找个有能力的代理商,让代理商直接支持客户。这种情形特别多,比如说国内的瑞芯微、台湾省的文晔(代理安霸),台湾省的那个代理TI安防芯片的代理商appro等等;
2、专注于某类方案的公司,比如说家电领域的拓邦,当年叱咤风云的手机方案公司闻泰;
3、以卖某类板卡为生的公司,比如说广州那个乌托邦视源电子。
欢迎补充。

网友:
与需求成正比,能同时存在较多生产厂家的产品就会有方案公司。

网友:
充电宝都有方案公司,另外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并不简单。

手电也有方案公司。

网友:
谁赶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正确,特别是第二条。
方案公司,顾名思义,就是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公司,在电子行业,主要有三类 ...

谢谢五阿哥对一个新人的耐心。

1- 我之前做过平板电脑的销售,一直以为瑞星微和全志相当于低配版的英特尔。按你说法应该算是方案公司。
2- 闻泰确实很有名,连我都知道。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五阿哥对一个新人的耐心。

1- 我之前做过平板电脑的销售,一直以为瑞星微和全志相当于低配版的英特 ...

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漏了几个字,应该瑞芯微的代理商天启。
瑞星微和全志都属于原厂(业界叫法),不属于方案公司。
但全志学MTK学得有点过头,包办了大部分方案公司该做的事情。听说全志还参与到PCBA整板的SMT现场技术指导,这个感觉就有点支持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漏了几个字,应该瑞芯微的代理商天启。
瑞星微和全志都属于原厂(业界叫法),不属于 ...

嗯嗯,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个关系。

网友:
1- 手机之类的复杂度较高的,才会存在方案公司,让下游的集成商的工作变得简单。 充电宝之类的较为简单的产品,一般就不需要有 方案公司 。
答:是错误的,一个充电宝,也需要做软件,硬件开发。当然现在很多芯片公司已经给出了demo方案,若是不做个性化的设计,是比较简单的。若是产品上有差异化的想法,需要开发,我朋友做充电宝芯片方案。

2- 方案公司主要是做电路设计的,可能也会顺便卖PCBA。  作为发包方,常规的操作方法是把设计+生产PCBA都交给方案公司,还是说分开?
答:现在的方案公司的主要工作,不是做电路设计的,硬件电路设计相对软件来说,工作量小很多,方案公司的拿手本领,靠的是软件。
作为发包方,操作方法推荐的是,自己有技术人员,对接方案公司。至于生产,由你的技术负责人确定找那个工厂加工。方案公司长处是做软件开发,贴片生产等不是他们的业务。

3- 方案公司也分很多类(有些做翻译机,有些做智能手环),如果说自己想做的产品找不到特别匹配的专业方案商,于是让他去做一件有点跨度的事情,是不是搞砸的可能性会很大? (例如蓝牙耳机和蓝牙音响 这个跨度)

答:搞砸的提法就怪怪的,你要有技术负责人,他负责去考察那个方案合适,选哪家来做,谁有实力来做。你现在(包括将来)的水平,不大适合去接触方案商,你还是找人来做吧。

网友:
在深圳第一家公司就是做移动电源方案的

网友:
简单的产品一样有一大遍方案公司存在

网友:
方案公司大把,就看客户愿意出多少钱
行业现实是,只要钱到位,跑马灯也可以做得炫到你怀疑人生,而且从设计到生产全给你包了

网友:
关键是大案子、复杂的方案才值钱呀。小方案怎么报价?另外小方案不一定省事,也许更折腾人,这种情况报价就更不能低

网友B:
方案公司的电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吗?一点也不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公司的电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吗?一点也不用修改?

兄弟你是在发问还是在质问?

网友(2019-01-15):
小公司也有很多用方案的,这种方案并不是靠这个赚钱,而是卖IC 元件等,小公司则省了一笔技术钱,两者皆大欢喜

网友:
小家电行业 就有很多方案公司,主要是卖芯片。

网友(2019-03-02):
请教一下,这些方案公司与客户之间怎么接洽?

就是作为客户,怎么找方案公司?或者作为方案公司,怎么找客户?
没有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方案公司的广告过。

网友:
我们就是专注UWB室内定位的方案公司

网友(2019-08-20):
搭车问一下,一般方案公司都是怎么收费的呢?按销售数量,还是根据开发复杂度收费?

网友:
手握技术的大牛们都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