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摇头玩偶原理是什么,我的摇头小鸡坏掉了

楼主(2018-12-12):
就是下面图片上的这种小鸡,里面就一个线圈加一个磁铁,我大概想知道,是不是就是简单的按照一定频率去驱动就好了?
还有有人知道驱动频率是多少,要用多少电流么,如果可以,是不是可以用555定时器复活一下这个小鸡

网友A:
没拆过。
估计是类似RCC电路那种。
至少应该有个三极管吧?

查了一下,估计是叫“电磁秋千”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125/cirid/112517

网友:
这眼神。。。
按一定频率驱动就好了,具体多少就要试了

网友B:
应该有2组线圈,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类似作弊用的计步器。

网友:
我同事的貌似就一细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
估计是类似RCC电路那种。
至少应该有个三极管吧?

应该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2组线圈,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类似作弊用的计步器。

只有一组线圈

网友:
类似招财猫,招财猫里是三极管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组线圈

你图中线圈总共几根线引出来?

网友:
应该就一组线圈,一个磁铁。通电一下,产生磁性,吸住磁铁,断电,释放磁铁,磁铁被上面的小弹簧拉上去(猜的,没看到过实物)。玩具要求的就是尽可能简单和节约成本。
类似于继电器的原理吧

网友:
电子秋千
可以自己搜度娘或者看下面,有原理图和原理介绍(非广告,只是懒得贴过来,以前照着做过,成功)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