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亿光光纤收发器的接口类型

楼主(2018-12-12):
如图所示,不像市面上常用的SC LC这种,有用过的坛友知道这个用什么光纤接头不?

网友A:
这貌似是spdif接口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是spdif接口类型

谢谢,看起来还真是这个接口。
不过这个线不是很通用,搞不懂为什么不选择常用的SC、LC,反而选这种不常用的接口。。

楼主:
才发现用途是用于数字音频方面的
 Digital audio equipment
 CD player
 DVD 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