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CPU4线散热风扇用示波器为什么测不到PWM控制信号

楼主(2018-12-12):
想对电脑主板上用的4线散热风扇进行调速控制。找了一块电脑主板,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蓝线看不到调速的PWM波形。而黄线输出的转速信号波形不管转速快慢都是一个频率。
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山寨风扇?

楼主:
这个和山不山寨应该没关系吧!
接在电脑主板上用SPEEDFAN调整转速实际确实是变化了,显示的转速也是有变化的。但是不管转速是多少,测到黄线的输出频率始终是不变的。
而蓝线按网上说的应该PWM调速信号也看不到波形。示波器上的显示一跳一跳的,看不到稳定的PWM波形。
是不是我测量的方法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山不山寨应该没关系吧!
接在电脑主板上用SPEEDFAN调整转速实际确实是变化了,显示的转速也是有变 ...

一跳一跳,不是有波形么?按下auto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跳一跳,不是有波形么?按下auto键看看。。。。

按了AUTO键,无法看到稳定的波形

网友:
pwm调制,看脉宽没?

网友:
TC信号需要上拉,并且频率非常低,你认为只有几十赫兹吧

网友:
intel的标准是pwm基频25k
风扇的转速是一圈2个信号,假设3000RPM就是100Hz。
风扇3000转在机箱里面已经非常吵了。

网友:
转速信号是开漏的,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