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脑洞大开的事,有没有什么类型的激光能用于除雪?

楼主(2018-12-12):
请教一个脑洞大开的事,有没有什么类型的激光能用于除雪?

网友A:
首先,雪是反光的,激光照射时,反光太严重。再次融化这么大量的雪,需要的热量非常大,用的激光功率要上百千瓦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雪是反光的,激光照射时,反光太严重。再次融化这么大量的雪,需要的热量非常大,用的激光功率要上百 ...

加一
我第一时间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用激光还不如用微波,比如微波炉的,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
这么大功率,反射后的二次杀伤力不会小。看一眼 估计就瞎了。

网友B:
简单直接,上喷火枪

网友:
把雪直接融化需要的能量………太高了…把能量传递给雪的效率又特别低…所以大部分加热融雪的方案都不划算

网友:
化的水再结成冰,然后再卖除冰机么

网友:
拿大炮打蚊子?

网友C:
激光属于能量密集型的   能大面积照射么?还是打算用激光束慢慢扫描

网友:
前天看新闻,已经用上歼5发动机除雪了。

网友:
你是要改变气候吗?

网友:
河北邯郸已经好多年没下雪了

网友:
我给自家车库装过我做的加热硅胶地毯, 装了定时器 结果结了牛皮冻, 等雪又下了一周, 才能从雪上把车开进车库
这种坑我已经搞过了, 楼主不用试验了

网友:
其实戴森球的方案除雪是最好的

网友:
刚看了新闻,歼5发动机除雪车!!

网友:
直接扔微型汽油弹,可能有效~~

网友:
只能下雪前路面喷洒一些能改变液体结冰的化学物质。力求不影响环境

网友:
需要的是热不是光。激光通过光转化为热损耗两次?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上面各位了。

网友:
有一集007,用的卫星从太空打下一束光。楼主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直接,上喷火枪

老哥,你这个喷火坦克,猛啊!

网友:
拿汽油烧吧

网友D:
感觉那个歼5发动机除雪是最高效的。估计烧油也厉害。

撒盐是比较慢,但很经济的除雪方式。

网友:
歼5发动机除雪是把雪吹走,也有用推雪车把雪推到路边的。
撒融雪剂是常用的办法。

化雪需要的能量太大了,化出来的水结成冰更可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那个歼5发动机除雪是最高效的。估计烧油也厉害。

撒盐是比较慢,但很经济的除雪方式。

用盐融化雪,融化后的盐水对橡胶轮胎,会不会有腐蚀作用,后面给轮胎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
可以是可以,就怕会烧坏公共设施,还是盐安全一些

网友:
大功率电加热,类似电解铝!

要除雪的路面拉根电热丝或者电线,然后低压大电流,导线发热融雪!

网友:
能量守恒,你需要多少能量?
最佳就是,把雪推到边上,让大自然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盐融化雪,融化后的盐水对橡胶轮胎,会不会有腐蚀作用,后面给轮胎带来安全隐患? ...

危害很大,对环境、对轮胎、对底盘都有大危害,至于对路面、桥面之类的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危害很大,对环境、对轮胎、对底盘都有大危害,至于对路面、桥面之类的不清楚

对哦,桥梁,也是很恐怖,很容易有隐患的。。。。。

大功率卡车,装个前铲,弄成铲雪车,在国外有,中国好像没有

楼主:
那高速公路的中央隔离带的雪怎么处理比较好 ?要不然下午化雪流到行车道,傍晚结冰,晚上就出事故了。

网友:
话说不是会有人造太阳

网友:
楼主你去看一下 《007:择日而亡》

网友:
东方红 推土机。

网友:
今天看到新闻,用歼5发动机除雪

楼主:
用喷气发动机来搞,很费油呀 。

网友:
不是撒盐最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属于能量密集型的   能大面积照射么?还是打算用激光束慢慢扫描

楼主估计要在雪地刻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哦,桥梁,也是很恐怖,很容易有隐患的。。。。。

大功率卡车,装个前铲,弄成铲雪车,在国外有,中国 ...

你是南方人?国内每个北方城市都有铲雪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是南方人?国内每个北方城市都有铲雪车

我擦,这个都被你看出来,呵呵~~

但是在新闻啊,等等图片,还真没看到铲雪车啊,老大科普发张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擦,这个都被你看出来,呵呵~~

但是在新闻啊,等等图片,还真没看到铲雪车啊,老大科普发张看看 ...

每个地方都有的,国内的铲雪车也是在平时用的车上加装雪铲,等我这里下大雪了,给你拍个照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每个地方都有的,国内的铲雪车也是在平时用的车上加装雪铲,等我这里下大雪了,给你拍个照片 ...

类似这样的美式铲雪车~~注意对比人和车的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类似这样的美式铲雪车~~注意对比人和车的块头~~

差不多大,我这里的跟洒水车大小差不多,应该是洒水车改装的

网友:
用光来除雪,不靠谱.

网友:
要除雪嘛就要有效率些,使用氘、氚来进行核融合反应,这不是瞬间就将雪给除了?!

网友:
核融合反应每天都在头上进行,就是传输途经经常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