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夜闹鬼,同样的3.3V供电STM32F103正常030异常

楼主(2018-12-12):
一个板子上面有STM32F103CB和STM32F030F4,都是5V经过662K-3.3V的LDO供电,STM32F103任何时候都正常,但是STM32F030死活连接不上SWD
单独给3.3V供电,试了电压低至2.9V,STM32F030也能连接SWD并烧写程序
把662K-3.3换成1117-3.3,5V供电,STM32F030还是不能连接SWD
测量3.3V电压都是正常的,示波器看了也没有纹波
折腾了一晚上,闹鬼了

网友:
用的标准5线SWD么?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改成5线

网友A:
换个电源。以前我遇到f4下载时候非常挑电源。在f1上正常的电源接到f4上没一个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以前我遇到f4下载时候非常挑电源。在f1上正常的电源接到f4上没一个正常的。 ...

估计是swd的干扰了。串电阻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以前遇到过fpga下载总是失败,最后串了100r电阻就没失败过了。信号线过冲造成tck不稳。

网友:
同样的STM32F105和STM32F030F4,5V转3.3V供电,都用4线SWD,没发现过问题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用的CMSIS DAP下载器,死活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用的CMSIS DAP下载器,死活都不行

同2楼的,把RESET脚接上,测试。如果还不行看一下datasheet,好像F1和F0系列的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以前我遇到f4下载时候非常挑电源。在f1上正常的电源接到f4上没一个正常的。 ...

一样遇到过

网友:
没用过F030,一直用F103,感觉还是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刚好用过030,用SPX3819供电,4线swd,没有发现异常~~把你的MCU周边,原理图发上来,大家检查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用的CMSIS DAP下载器,死活都不行

DAP需要连rst脚的,stlink不连也妥妥的

网友:
不用管它,回去朗诵24遍24字真言,明天早上就好使了~~~

网友D:
030没有103抗干扰,做工控就算了吧,SWD连不上有没有在CLK加下拉、DIO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
感觉是上下拉电阻没加

网友:
同样的STM32F103和STM32F030,5V转3.3V供电,最便宜的1117 3.3 ,都用4线SWD,没发现过问题。没有上拉也没有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用过030,用SPX3819供电,4线swd,没有发现异常~~把你的MCU周边,原理图发上来,大家检查下吧 ...

备注,没有额外加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
俺能不能说一句实话?

俺没看懂楼主的逻辑 ......

---

又仔细看了一遍,貌似看懂了

俺手里有几种不同封装的F030,从来没遇到过挑电源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P需要连rst脚的,stlink不连也妥妥的

那个地方有这个说明?方便的话贴出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0没有103抗干扰,做工控就算了吧,SWD连不上有没有在CLK加下拉、DIO上加上拉电阻? ...

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必须的么?从来都不加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必须的么?从来都不加哟

以前有次死活下不了程序,后来加了电阻就可以稳定下载了,那时候还是6年前,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
我碰到过相同情况,TB上的新版本ULINK2下3线SWD下载F103系列都正常,下载F030的就是不行,后来换成了手上早期的一个ULINKII,就OK了。

网友:
clk对GND并个100PF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