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你的下单助手,是不是要能选择 开机自动启动 啊?

楼主(2018-12-13):
每次开机,下单助手 自动启动。没有看到有禁止开机自动启动的选择。

这是耍流氓啊!

网友A:
下单,确认生产稿,发货交其它各种交互都需要通知!我们从不用助手发各种垃圾短信!

网友:
登录也不能记住密码,每次都要输入。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单,确认生产稿,发货交其它各种交互都需要通知!我们从不用助手发各种垃圾短信! ...

你们通过什么条件来定义垃圾这两个字呢?我qq上前前后后不下10次收到你们发的降价广告。第一次是有用信息,后面的都是垃圾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单,确认生产稿,发货交其它各种交互都需要通知!我们从不用助手发各种垃圾短信! ...

为啥现在每次都要输密码登录了?麻烦得要死

网友:
各位客官先别着急哈,佳丽床爱批批还小,生疏蛮横耍点小脾气再正常不过了
慢慢来,迟早搞成迷人小妖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现在每次都要输密码登录了?麻烦得要死

不能记住,我了解一下

网友:
安装时貌似有选择开机不要自动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记住,我了解一下

登录密码没有记住选项,烦死了。而且公司的密码是比较长的……
应该想QQ一样,可以选择记住密码和帐号,这样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现在每次都要输密码登录了?麻烦得要死

您好: 麻烦可以加下QQ  3001453581?  这边核对一下每次都要输入密码的问题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登录密码没有记住选项,烦死了。而且公司的密码是比较长的……
应该想QQ一样,可以选择记住密码和帐号, ...

您好,您是用的小助手吗? 我司小助手默认就是记住密码的,如果记不住密码的话,麻烦加下QQ  3001453581
这边核查一下问题, 多谢!

网友:
我也每天都要输入密码的.最好跟QQ那样可以选择记住密码和自动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单,确认生产稿,发货交其它各种交互都需要通知!我们从不用助手发各种垃圾短信! ...

霸气?!
为什么,我开机就要开小助手?
我今天没有下单,难道也要开小助手?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都要从新用验证码登陆  每天都是

网友:
开机是否启动,安装时有勾选选项.   装完后就不知道哪里设置了.

没有记住密码选项,每次都要输密码 + 1

网友:
卸载重新下载安装就默认不输入密码登陆了。

网友:
这个3.2.1版本,记住密码确实有问题。我们已经在准备新版本。计划在下周末的样子出一个新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您是用的小助手吗? 我司小助手默认就是记住密码的,如果记不住密码的话,麻烦加下QQ  3001453581  ...

问题核实找到原因所在了吗?持续跟进啊

网友:
COOKIE问题啦,我遇到更离谱就是登陆网页没用https被劫持到1234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