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会从RS232的口进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8-12-13):
大家好,
我们原来的板子是数字地和大地直接接了,
新的板子我们分开了,
但是我发现新的板子插了232的转换器之后, 特别的稳定, 搞不死,
不插呢, 有干扰的时候会把显示打死掉,
我去掉232上的TX, RX的和地之间的电容以后, 死机频率大幅度降低了
但是数码管还是会打暗,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望赐教!

网友A:
干扰没有泄放回路所以还是会传入板子,不知道你整个系统的电气布局不好判断,不过对于干扰要么隔要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没有泄放回路所以还是会传入板子,不知道你整个系统的电气布局不好判断,不过对于干扰要么隔要么放。 ...

能不能请专家帮忙分析一下, 有偿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请专家帮忙分析一下, 有偿

这个干扰的问题狠烦人, 有没有哪个老大可以帮我看一下, 能起作用,  有偿奖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干扰的问题狠烦人, 有没有哪个老大可以帮我看一下, 能起作用,  有偿奖励  ...

RS232串口有没有加TVS管?

网友:
为什么会在232上的TX, RX的和地之间加上电容?
“我们原来的板子是数字地和大地直接接了,
新的板子我们分开了, ”分开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1. 距离长短?尝试RX/TX之间增加匹配电阻 100R 或左右

网友:
加个通信隔离吧

网友:
这个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最好方便的话把原理图贴出来好叫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示波器探测RX线,是否有干扰输入导致主控死掉。

网友:
电源隔离.通讯线隔离.

网友:
板子上的RXD应该有上拉,试过了么?

网友:
数字地与大地还有什么信号有交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