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win7还是win10每次开机后都在搜索C盘。有没有方法关闭

楼主(2018-12-13):
弄得开机后要等上很久时间才能用。

网友:
索引服务关掉

楼主:
早就停止了。好像没有效果。

网友A:
你这是superfetch在做加速,你用ssd可以关,用hdd不建议关,否则你打开任何程序都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win10的superfetch可以减少最少50%的程序加载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superfetch在做加速,你用ssd可以关,用hdd不建议关,否则你打开任何程序都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win1 ...

是机械硬盘,但他只是开机时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superfetch在做加速,你用ssd可以关,用hdd不建议关,否则你打开任何程序都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win1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看了一下,原来一早已经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