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萤石摄像头C6Tc视频保存在群晖NAS中的方法

楼主(2018-12-13):
最近买了一个萤石的C6Tc摄像头放在家里的客厅。但是没有买TF卡,于是不能存储视频。但是家里有个群晖啊,容量比TF卡高多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安装了一个SurveillanceStation,果然是可以的。下面是配置方法:

首先在套件中心中安装Surveillance Station:

接着选择添加摄像头:

选择完整设置:

名称随便填,品牌选用户自定义,类型选串流-RTSP,路径中填写:admin:xxxxxx@192.168.1.5:554/video_path。其中xxxxxx是摄像头底部的验证码,IP地址是路由器里面看到的分配给摄像头的IP地址。

保持默认设置:

根据需要填写存储文件夹上限以及存储路径:
]

保持默认设置:

配置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摄像头了:

可以查看实时图像,可惜云台控制在群晖里面并不能工作:

还可以查看之前保存的录像。其中有动作的地方都高亮显示了,这一点很不错:

楼主:
在路由器上面配置5000端口映射到公网,然后手机上面安装一个DS cam,就可以在手机上面远程查看了。

萤石云神马的都可以关闭了。唯一的缺憾就是不能远程控制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配了一张128G的卡,等卡报废了就学楼主的方法

128G的卡好大的容量。我在群晖里面也只给摄像头分配了50G。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个摄像头是有线连接到群辉,还是通过WIFI连接到群辉的?

网友C:
可以连几个摄像头?

网友:
很棒的方法

网友:
群晖都是有线连接路由器的,至于摄像头是有线还是wifi没关系,一般都用wifi了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好

网友D:
Surveillance Station好像默认只能连一个摄像头,更多的话需要单独买授权

老版本的群晖有石皮解,新群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个摄像头是有线连接到群辉,还是通过WIFI连接到群辉的?

我的群晖是有线连接到交换机,摄像头是wifi连接到AP的。

只要他俩在一个网段能ping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连几个摄像头?

我只有一个摄像头,据说免费的只能连两个摄像头,收费的可以连很多个。不过我没测试过。

网友E:
好办法赞一个,可是我还没有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赞一个,可是我还没有群晖

搞一个黑群晖,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看来要搞个群晖玩下

网友F:
这种萤石机器的视频估计压缩了很多,我用的的海康枪机,100万像素,2K码率,一天存储都要21G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萤石机器的视频估计压缩了很多,我用的的海康枪机,100万像素,2K码率,一天存储都要21GB了。 ...

号称200万像素24个小时也就3个G。打开保存的视频感觉720p都没有。

网友G:
我手里面的老头,怎么连接,LAN接口的,哪个是验证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面的老头,怎么连接,LAN接口的,哪个是验证码?

没玩过这么高端的,如果支持ONVIF协议的话应该可以直接接到群晖上面。不支持的话得自己摸索一下了。

萤石的是不支持这个协议的,但是也可以接群晖。

网友:
手里刚好有群晖也有萤石c6tc,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赞一个,可是我还没有群晖

群晖是小事,可以我没有南京客厅这样一套house。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群晖是小事,可以我没有南京客厅这样一套house。

把群晖、监控都部绪好就可以报告丈母娘了,只差客厅呢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找找相近型号,用海康型号接入,可以使用云台和对讲功能的,亲测

网友I(2019-03-25):
比较伤群辉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较伤群辉的硬盘

硬盘就是用来写的,用硬盘比TF卡可靠多了。

如果怕影响自己的数据单独挂一块硬盘在群晖上面写监控视频也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硬盘就是用来写的,用硬盘比TF卡可靠多了。

如果怕影响自己的数据单独挂一块硬盘在群晖上面写监控视频也 ...

我群辉用的是RAID1(这种方式应该没有办法单独区分哪个盘存什么)企业硬盘,监控用的是录像机+监控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群辉用的是RAID1(这种方式应该没有办法单独区分哪个盘存什么)企业硬盘,监控用的是录像机+监控硬盘 ...

你都有录像机了那自然不用群晖了,我没有录像机群晖兼职了。哈哈。。

群晖里面我放的都不是重要数据,所以随便玩玩。我的重要数据都放在一台gen8上做的RAID1。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都有录像机了那自然不用群晖了,我没有录像机群晖兼职了。哈哈。。

群晖里面我放的都不是重要数据,所 ...

window sever 能实现群辉自动备份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ndow sever 能实现群辉自动备份的功能吗?

我没有备份到群晖,我用的Resilio Sync自动备份pc到windows server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备份到群晖,我用的Resilio Sync自动备份pc到windows server

对windows server了解不多,可以使用自动备份外网电脑中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windows server了解不多,可以使用自动备份外网电脑中的数据吗

Windows server不自带这些备份软件,需要自己找其他软件来备份。好在windows平台软件很多,可以有很多免费的选择

网友I:
引用 楼主:
Windows server不自带这些备份软件,需要自己找其他软件来备份。好在windows平台软件很多,可以有很多免 ...

你怎么没有用群辉做被备份?感觉不安全吗?

网友J:
为啥要监视客厅?感觉进门地方更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要监视客厅?感觉进门地方更可靠吧

我这个也对着大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怎么没有用群辉做被备份?感觉不安全吗?

因为群晖上面的硬盘没做raid,所以就没用群晖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Surveillance Station好像默认只能连一个摄像头,更多的话需要单独买授权

老版本的群晖有石皮解,新群晖就 ...

海康有官网SDK,下下来自己做个软件。想连多少都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群晖上面的硬盘没做raid,所以就没用群晖备。

在外网打开群辉的时候没有网址前面那个小锁符号,是不是不太安全

网友K:
萤石c6c 在Surveillance Station 中看不到预览图像,下载的视频可以看。
浏览器 chrome 和firefox 都试过无图像。
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外网打开群辉的时候没有网址前面那个小锁符号,是不是不太安全

没有小锁就是没启用https加密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K:
萤石c6c 在Surveillance Station 中看不到预览图像,下载的视频可以看。
浏览器 chrome 和firefox 都试过无 ...

跟我的设置是一样的么?我这边没遇到,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小锁就是没启用https加密传输。

群辉可以实现加密传输?
如果能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群辉可以实现加密传输?
如果能如何实现?

安装一个ssl证书就可以把,我只弄过各种web server的ssl证书。没在群晖上面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群辉可以实现加密传输?
如果能如何实现?

安全性-》证书  添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的设置是一样的么?我这边没遇到,不知道什么问题

嗯,一样的设置,不过DS cam 能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安全性-》证书  添加一个就可以了

证书这里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证书这里应该如何配置?

点“新增”,增加一个你域名的证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点“新增”,增加一个你域名的证书。

现在发现外网访问群辉,偶尔无法访问,用的是 xxx.i234.me  重启群辉才能解决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每天都是定时关闭,早上8点自动启动,发现2个硬盘功耗是24w

网友L:
想问下楼主从外网访问是怎样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问下楼主从外网访问是怎样做到的

我有电信的公网IP,直接做了一个动态域名解析,然后路由器上开群晖的相应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萤石c6c 在Surveillance Station 中看不到预览图像,下载的视频可以看。
浏览器 chrome 和firefox 都试过无 ...

C6CN测试没问题,就是比较伤硬盘,准备找个旧硬盘单独硬盘给摄像头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发现外网访问群辉,偶尔无法访问,用的是 xxx.i234.me  重启群辉才能解决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每天都是 ...

开了upnp自动映射后,你重启群晖后路由对应的端口可能被原先的占用了还没有释放,所以群晖自动用了新的空闲端口,不再是默认端口。再次重启后,路由的端口已经释放,所以又可以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