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8实测温度与官方手册不符

楼主(2018-12-13):
ads1118的数据手册写着内部温度传感器:0.5°C(最大值) 误差,
但是现在室温是11.5度,而这个adc读出来的温度是18.2度
18.2度-11.5度=6.7度
大家使用过这个片子吗?
怎么相差那么多

说明 从嘉里创买的,,应该不会是假货把  ,试验了两个  都是18.2度 左右

网友A:
你不考虑芯片本身的工作温度?我用的在20几度的时候,跟标准的温度计也会差1,2度

网友B:
芯片工作会发热,所以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芯片此时的温度,比室温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工作会发热,所以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芯片此时的温度,比室温高是正常的。 ...

我现在测热电偶的温度  ,,这个是冷端温度 。。如果这个不准确   ,那怎么办,,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芯片能直接测试冷端 温度  ,我才选择的他

网友:
可以做个简单的补偿

网友:
看上电第一次读的温度试试,这时候芯片温度还没有上来,用18B20的时候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考虑芯片本身的工作温度?我用的在20几度的时候,跟标准的温度计也会差1,2度 ...

你的用途是什么  测热电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工作会发热,所以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芯片此时的温度,比室温高是正常的。 ...

但是数据手册 写着温度最大误差是0.5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用途是什么  测热电偶吗

是热电偶,你好好看看规格书吧,芯片本身工作也是会温度的,所以靠这个去做冷端温度,并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电偶,你好好看看规格书吧,芯片本身工作也是会温度的,所以靠这个去做冷端温度,并不准! ...

规格书 我卡呢好几遍了 ,,,哈哈  ,,,,,,那你怎么处理的  后来

网友C:
其他元器件有没有影响的可能?测算下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元器件有没有影响的可能?测算下功耗

严格按照官方电路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格按照官方电路来的,,,

还有多余的AD,用NTC(热敏电阻)做冷端补偿

网友:
这温度怎么补偿啊?

网友:
以前用18b20时也是这样,后来用线引出就好了,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发热元件,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