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类似于DJI这样的电子产品开机声音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8-12-13):
想问下类似于DJI这样的电子产品开机声音是怎么实现的?
感觉用蜂鸣器是无法做到的吧,声音可以参考链接中的视频。
https://bbs.dji.com/thread-79596-1-1.html

参考云盘中的声音

https://pan.baidu.com/s/110L_UR6lPG3KItlwKy5sZA

网友A:
我没看视频,但我感觉应该是开机滴滴的声音
那个是电机发出的声音
玩过航模的话,电调带的无刷电机,在转起来之前,就是靠发出不同的声音表示不同的状态
具体怎么让电机响起来,嗯,我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视频,但我感觉应该是开机滴滴的声音
那个是电机发出的声音
玩过航模的话,电调带的无刷电机,在转起 ...

把音频+-接到电机线圈上就能出声音了,前提是你声音输出功率大点儿。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视频,但我感觉应该是开机滴滴的声音
那个是电机发出的声音
玩过航模的话,电调带的无刷电机,在转起 ...

那声音肯定是喇叭发出来的 不可能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
还真的是电机发出的

网友B:
哪个声音 嘀嘀嘀那三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声音 嘀嘀嘀那三声吗

是的 就是那个声音

网友B:
无源蜂鸣器 播放音乐 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蜂鸣器 播放音乐 搜下

无源蜂鸣器的声音应该没这么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源蜂鸣器的声音应该没这么好听

无源蜂鸣器可以当喇叭用的。
只要你音源做的好,就可以很好听。

网友:
我感觉是视频后配的声音

网友:
DJI无人机产品开机的“嘟嘟嘟”还真是电调驱动电机发出的。DJI GO4软件里面有电机鸣叫选项,就是为了炸鸡后(电池没甩出来,飞机还上电工作)选择电机鸣叫,则无人机的电机后发出更加大声“嘟嘟嘟”叫声,方便寻声找回无人机

网友:
电机发出的,按一定的频率给脉冲、并保持一定的时间,就可以出不同的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源蜂鸣器的声音应该没这么好听

楼主没听过电调声。。。   一个脉冲频率和幅度都可调  你为毛觉得应该就单调难听

网友:
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
无刷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
涨姿势了,竟然是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
哈哈,不知道楼主是否有听说过音圈电机。电运运动的时候同时发出声音。

网友:
可以看一下我多年前的视频,用电机来播放音乐: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 ... 2bcff9d486fe55ac565

网友:
好赢的电调能唱歌 蹬灯儿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