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孔/拼版间隙槽设计注意事项,不要小于1MM

楼主(2018-12-13):
  设计是为生产提供服务的,有很多的设计师不了解生产工艺,在设计槽或在有间隙拼版的过程中设计得很小,导致加工困难生产效率大降!在设计槽及有间隙拼版不要小于1MM,当然最佳为1.5MM,生产效率极高,如下图例举常见槽:
一:下面是板内槽设计不要小于1MM,最佳为1.5MM
二:下面是拼板内槽不要小于1MM,最佳为1MM

网友A:
一般批量板厂都是要求间隔1.6mm,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批量板厂都是要求间隔1.6mm,浪费

是的,最好是1.5MM或是1。6MM,  不然效率极低,上次到工厂发现这个问题,有一些0。8的槽效率要低50%,所以最低不能小于1。0,不然要列为特殊板子,有一些工程师不太了解这一块,所以 要多宣传一下

网友:
图一是没有办法,端子间开槽。

网友:
我以前对于异性板子,拼版控制的是2mm,以后控制到1.5(•̀⌄•́)

网友:
我们间隙拼版一般1.6mm。

网友:
不小于1mm是通用要求吧,要求大于1.6mm就过分了

网友:
板内很多时候1MM还是需要的,特别是器件比较拥挤的板子。

网友B:
>板内槽设计不要小于1MM,最佳为1.5MM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reason to keep it > 1.0mm, prefer 1.5mm?
Is it because of the size of the end mi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内槽设计不要小于1MM,最佳为1.5MM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reason to keep it > 1.0mm, prefer 1.5mm?

因为铣刀最小1.5mm,小于这个间隙的要用槽刀,效率低

网友:
>铣刀 vs. 槽刀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nd m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