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M模拟信号发射和接收的芯片

楼主(2018-12-13):
求大家推荐有关AM调制芯片,对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调制发射,信号频率在500kHz以下,距离在十厘米以内,载波频率不限。发射芯片最好小一些,且外围器件和布局简单一些,最好内置PA,谢谢大家

楼主:
求解答,各位是否有用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答,各位是否有用过类似的

弄个单片机 pwm做载波 da做调制  三极管放大

网友A:
红外可以的话走红外吧,无线电累

网友B:
500khz左右的模拟信号,传输距离10cm以内,用两个线圈感应就可以了,用磁棒天线效果更好,接收端再用带通放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可以的话走红外吧,无线电累

要旋转,红外对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khz左右的模拟信号,传输距离10cm以内,用两个线圈感应就可以了,用磁棒天线效果更好,接收端再用带通放 ...

没有那么大空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旋转,红外对不准

搞四个发射管基本上就水平全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旋转,红外对不准

反射折射怎么射都可以传过来了,那么近的距离,

网友D:
具体说一下调制的什么频率的信号,解调出的模拟量的幅度要求很准确吗?还是像收音机一样,相对幅度稳定就行?am调制就是楼上说的pwm和dac配合,用三极管做乘法器来调制即可。解调可用收音机的电路,有ta7642单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说一下调制的什么频率的信号,解调出的模拟量的幅度要求很准确吗?还是像收音机一样,相对幅度稳定就行 ...

100-500k的信号,幅度要求不高,主要需要相位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四个发射管基本上就水平全向了

您能具体说说吗,我也考虑过用多个发射管和接收管,但中间存在空窗期,担心会影响波形

网友C:
可以实际测一下,甚至可能三个发射管就行了,只要你的接收端没有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际测一下,甚至可能三个发射管就行了,只要你的接收端没有遮挡

我还是不太明白如何解决信号的连续性问题,您能画个草图拍一下给我参考吗?
我考虑过类似这样的结构,但因为接收管中间还是有缝隙,于是旋转就变成了一个调制的过程,而且由于速度范围大,无法正常解调,所以才想着用am的。

网友:
红外辐射范围是大概45度,还有更大角度的,正前方辐射强度大,角度10度时强度为90%,角度增大,强度变弱,具体参见数据手册

网友:
红外或者带磁芯的线圈都可以。线圈的话,发送线圈和接收线圈弄成一样的,原理类似于无线充电,就是一个变压器的初次级,发送是初级,接收是次级线圈。中间是变压器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