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断中可不可做任务挂起和任务恢复啊?

楼主(2018-12-14):
ucos中有2个任务 A 和任务B    要求系统运行起来 任务A工作,任务B 就不工作, 否则相反,现在通串口中断,检测的不同的数值 进行任务A,B的挂起和恢复。这样可以吗?
另外也考虑过建立互斥信号量,可是任务得到请求到信号量的时候执行一次, 系统循环时候第二次请求不到 后边的程序无法执行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不可以。
为什么不直接将 A、B 放在一个任务中,if else 分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为什么不直接将 A、B 放在一个任务中,if else 分支处理。

是不是所以的RTOS中断中 都不要进行任务的创建,删除,挂起,恢复对吗
另外中断时候可不可做软件定时间器的 开始和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所以的RTOS中断中 都不要进行任务的创建,删除,挂起,恢复对吗
另外中断时候可不可做软件定时间 ...

只能这么跟你说,ISR 不能被阻塞。任何有可能阻塞的 API ,都不能被调用。
更深层次的,你要看具体的 OS 的手册,不同的 OS,处理上会有一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