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台电脑实时共享数据(一台写一台读)的方法?

楼主(2018-12-14):
产线上需要使用两台电脑, 一台产品在前端测试存储数据, 后端读取判断数据. 如果用同一个文件怎么解决资源共享问题?
单个信息只有几十个字节. 需要使用数据库吗? 使用数据库有什么好处?

网友A:
BitTorrent Sync可以用来同步文件。

网友B:
可以用mysql 主备服务器,主负责写,备负责读。

网友:
SQL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tTorrent Sync可以用来同步文件。

分享一下使用经验

网友A:
我是用于工作电脑和存储电脑同步用的。用了几年了,除了耗资源稍微多点,其他没啥问题。同步很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于工作电脑和存储电脑同步用的。用了几年了,除了耗资源稍微多点,其他没啥问题。同步很及时。 ...

能处理两台电脑同时对文件操作的冲突吗? 一个在写入, 一个在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ysql 主备服务器,主负责写,备负责读。

感谢, 正在学习了解SQ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处理两台电脑同时对文件操作的冲突吗? 一个在写入, 一个在读取

不能,正在写入的如果是在锁定状态是没法同步过去的。

LZ需要的是内容级别的同步把,不是文件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正在写入的如果是在锁定状态是没法同步过去的。

LZ需要的是内容级别的同步把,不是文件级别的? ...

是的,是内容级别的同步, 前一个工位写入, 几个工位后读出.  如果每个都生成文件, 文件的数量会太多

网友:
数据库吧,解决的妥妥的

网友:
那 Execl 貌似可以,我们部门长年都有在使用,听说要先配置下欲使用的这文件后再放置 NAS 上,多人可同时读写资料都没事,但是会比单人读写要慢些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内容级别的同步, 前一个工位写入, 几个工位后读出.  如果每个都生成文件, 文件的数量会太多 ...

那还是数据库吧,直接找一台机器装一个数据库。写和读都用一个数据库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C:
考虑一下rose HA mirror,高可用

网友:
分布式文件系统
GFS、HDFS、mogileFS……

杀鸡用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tTorrent Sync可以用来同步文件。

因为被墙,这个软件基本费了。。。

电脑同步还可以加主机,可不知道为什么手机端没有这个功能?导致手机永远连不上。

网友D:
二台电脑的数据同步方式很多。

我建议,高效,不涉及文件,可以直接上 Memcached

网友E:
在生成文件时就同生成二份一样的数据,读最后生成的文件。数量不太,同步可以勿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台电脑的数据同步方式很多。

我建议,高效,不涉及文件,可以直接上 Memcached ...

由于Memcached服务自身没有对缓存的数据进行持久性存储的设计,因此,在服务器端的memcached服务进程重启之后,存储在内存中的这些数据就会丢失。且当内存中缓存的数据容量达到启动时设定的内存值时,就自动使用LRU(最近最少使用算法)算法删除过期的缓存数据。-----------数据是放在内存中的, 掉电清除. 所以是不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生成文件时就同生成二份一样的数据,读最后生成的文件。数量不太,同步可以勿略 ...

同步可以勿略-------对同一文件操作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rose HA mirror,高可用

ROSE HA 是一个提供防止关键业务主机因不可避免的意外性或计划性宕机问题的高可用性软件。 ROSE HA 软件同时安装在两台主机上,用于监视系统的状态、协调两台主机的工作和维护系统的可用性。它能侦测应用级系统软件、硬件发生的故障,并及时的进行错误隔绝和恢复,以最低成本提供用户近乎不停顿的计算机作业环境------------解决的是宕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ROSE HA 是一个提供防止关键业务主机因不可避免的意外性或计划性宕机问题的高可用性软件。 ROSE HA 软件 ...

rose ha mirror有个技能是复制文件,在没有存储的机器上保持两台电脑上的文件始终一致,高可用的必须技能,可以用这个保证一致性